[家电] RC降压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老是击穿怎么回事?

楼主(2025-05-26):
一个倒计时插座,采用RC降压,继电器开合。

第一次故障是串联的限流电阻烧糊了,看不清阻值。直接连通后,用几天就击穿了24v稳压二极管。

更换稳压管后,串联了个开关电源拆下来的热敏电阻,工作1天又击穿了稳压管。

测量降压电容684容量没变值。直流端220uf/35v滤波电容也没变值。
更换稳压管,并联两个稳压管,心想这下应该保险了吧。
第二天稳压管又击穿了。

请教各位师傅,怎么修才行?

网友:
只能换回原来规格的限流电阻。

网友:
根据线路估算工作电流,然后在原来烧糊的限流电阻位置接上合适阻值的电阻。

网友A:
减掉稳压管的24V电压,限流电阻上面的电压大概是200V左右,工作电流大概50ma左右,限流电阻阻值大概4K左右

网友:
限流电阻不能省,可以找一个1K左右,功率1W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掉稳压管的24V电压,限流电阻上面的电压大概是200V左右,工作电流大概50ma左右,限流电阻阻值大概4K左右
...

算错了。电压大都落在电容上。

网友:
楼主厉害,短路搞定一切

网友:
限流电阻加大阻值!!!

网友:
不限流怎么能行?热敏电阻阻值才几欧等同于无! 我之前就试过串热敏减少开关电源上电瞬间大电容的充电火花,没啥效果。

网友:
显然是电流太大了,多少个并联也不行,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B:
684电容太大了!
RC降压电路相当于一个恒流源,684电容组成的全波整流电流约47mA,
继电器不工作时,47mA电流几乎全流过24V稳压管(定时控制芯片工作电流很小),
稳压管功耗24V*47mA=1.128W,1W的稳压管烧不烧?
我的倒计时插座电容是0.33
uF/400V的,
电容失效后,没有0.33
uF,换成0.47uF/400V的,心想没事吧,
用几个月烧后稳压管,手边没有24V稳压管,用3个6.8V/0.5W稳压管加一个白色LED灯珠刚好24V。这下稳压管功率大了,用了一年多还没有烧。

两个稳压管并联?
两个稳压管稳压特性不可能完全一致,电流分配不均,电流会全走稳压值较低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4电容太大了!
RC降压电路相当于一个恒流源,684电容组成的全波整流电流约47mA,
继电器不工作时,47mA电 ...

你这个1W电阻是多少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1W电阻是多少欧姆?

电磁炉上有,22欧姆或者10欧姆也行,线绕电阻,一般开关电源通电一瞬间如果没有限制电流,电流会有几百上千A,大功放限制设计不好会经常坏开关,你这个也是瞬间电流太大冲击坏的。

网友:
换回限流电阻,清理电阻下边,稍微加大电阻阻值。

网友:
RC降压电路估计是电容坏了,换换成0.47UF/400V的试试。

网友:
如果以前用的好好的,试换新其并联电解,这同阻容手电电瓶不行开灯烧灯珠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1W电阻是多少欧姆?

那个1W电阻:棕、黑、棕、金, 100欧。

网友:
容易烧的元件,肯定是流经它的电流大了,只要知道这一点,按这个思路找原因找办法就能解决问题

限流电阻是最大的原因

网友C:
11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解决方案:要么更换更大功率的单只24v稳压二极管(不要多只并联),要么适当降低降压电容的容量(需确保继电器能可靠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解决方案:要么更换更大功率的单只24v稳压二极管(不要多只并联),要么适当降低降 ...

查了一些应用电路,都无需限流电阻。

看来这些定时插座设计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