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固纬LCR-816数字电桥

楼主(2025-05-26):
这是我国台湾生产的固纬LCR-816数字电桥

后边的铭牌及接口

上边来张俯视图

数字电桥的内部

大量采用美国莱迪思Littice的芯片

显示屏菜单信息

各种参数信息

网友:
26年了,还是老物件靠谱,

网友A:
楼主应该进CALIB(校准)里面将一段代码保存一下,以免那颗黄色的锂电池没电了丢失校准数据,拥有819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进CALIB(校准)里面将一段代码保存一下,以免那颗黄色的锂电池没电了丢失校准数据,拥有819的路过 ...

高手,经验丰富。

网友:
感觉开关电源和板载芯片不像一个时代的东西

网友:
一看就是老货

网友:
真古老,里面竟有个单独的开关电源。

网友:
应该是老产品,现在集成度比较高,空间会比较大

网友:
不知和现在的四五百元迷你彩屏电桥的性能谁更好

网友:
老货做工扎实芯片一大堆,精度如何?期待测试,期待续贴

网友:
老货啊。好东西。欣赏了。

网友:
程控式耐压接地电阻测试仪可以改什么用,挂咸鱼没人买

网友:
可自己调offst吗

网友:
宁愿用延长杆开关也不加段导线将开关放前面,看来是导线比延长杆贵啊

网友:
没见过  长见识了

网友:
老货用料就是多

网友:
老产品用料就是实在,看着满满的电路,有一种非常靠谱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进CALIB(校准)里面将一段代码保存一下,以免那颗黄色的锂电池没电了丢失校准数据,拥有819的路过 ...

数据丢失了是不是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