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五数码家买的4串锂电池移动电源充电板折腾记录

楼主(2025-05-26):
上周在老五数码那里浏览电子垃圾时发现有两款4串锂电池移动电源充电板,价格才3元一块,就买了几块玩玩。买的初衷是手头有4支佳士凯的15AH铁锂电池串联做钓鱼灯、户外小风扇、电蚊香的电源使用,平常充电在家用的是网上买的XL4015模块配合笔记本电源充电。现在天热了,钓鱼灯不用了,用小风扇和电蚊香多了,就想把原来买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子3串2并的用起来在户外给电池充电,这是买这几块板子的初衷。也没仔细看买家反馈就买了,反正便宜。到手后发现说是只能4串锂电使用,铁锂不能用。请问有没有坛友折腾此两种电源板的?说说使用情况。谢谢!!!
这是第一块板子,买了两块:

这是第二块板子,买了4块:

先说第一块板子,电池保护芯片用的是IP3254,(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062 ... 4%E6%98%8E%E4%B9%A6英集芯 IP3254 是用于3节/4节串联锂离子/聚合物可充电电池保护的 IC。系列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通过 SEL 端子实现3节/4节电池切换;芯片支持高精度电压检测保护、充电过流保护。英集芯 IP3254 采用 TSSOP16 封装,支持三段过流检测、断线检测功能,内置均衡电路,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即可实现电池充放电均衡;并且还可以外扩 MOS 管增大均衡电流,工作电流仅 35A(含 15uA 充电mos 驱动电流),休眠模式电流仅 3.5A。

充放电控制芯片用的是SC8905QFER

现在我的问题是:此板子能否用于铁锂电池充电放电?查资料说是IP3254可以用于铁锂电池。百度AI说的:

若能用,是否要调整外围参数?
   第二个问题,原来想当然的想着板子上的DC口是充电口,但看买家有的说DC口是输出口,那么用C口充电的话,能不能直接接太阳能板子呢?
    写帖子时,过程有复制粘贴,所以字体、大小啥的有些乱,敬请谅解!!!

网友:
折腾一下用处不大

网友A:
买IC换吧, 不同的电压,IC后坠不同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这个主板吧

网友C:
“休眠模式电流仅 3.5A”
写错了吧

网友:
这种电路板要详细查一下芯片资料再买才好,不然就是块料板了。你这个芯片型号是4.2V的充电电压。充铁锂的型号不同。

楼主:
中午回去用四串铁锂电池简单的连了下电路,两种板子都能点亮,第一块板子用C口充电时,提示电压低.然后试着用13.6v电压去连接DC口,发现电压拉低到3.3v左右,赶紧拔了。

第二块板子用C口充电:起始电量为零,没多长时间就能达到4%左右,但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这个主板吧

其实我想要的板子是带mppt的太阳能充电板,手头有LM2596、XL4015模块,还有太阳能灯的带mppt充电的模块,曾经用4块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子串联用XL4015模块充电,电流为300毫安左右,用带mppt功能的充电模块CLL M12/2410LI-80W测量充电电流为零,估计太阳能板子的功率太小,不够充电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IC换吧, 不同的电压,IC后坠不同

网上查到的:

换为哪个后缀的可以?AAQ 、ABA后缀的?我买的板子上的3254是没后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休眠模式电流仅 3.5A”
写错了吧

微安,复制粘贴,原文错误。

网友D:
别折腾了,英集芯文档就只说了支持锂离子个和聚合物电池,并没有说支持铁锂!从保护电压上就能看出来!何况板子上还有个单片机不知干什么的。想要太阳能充电直接去买成品的太阳能模块,直接使用降压模块是替代不了的。不过我用的15元的这个20A同步整流降压模块刚好。因为我有十几米的导线。18V太阳能板最佳功率点约17V多,4串电池充满就14V多,加上导线的压降就刚好,不过阴天把太阳能板电压拉低效率低,无所谓了阴天也没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英集芯文档就只说了支持锂离子个和聚合物电池,并没有说支持铁锂!从保护电压上就能看出来!何况 ...

没事,折腾折腾防止老年痴呆。呵呵,我用XL4015模块充电时,太阳能板子电压一下子就从24v拉低到13v左右了,本来想参考“自制简易太阳能mppt控制板”(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394-1-1.html)帖子中加mppt控制模块方法改个LM2596模块试试,谁知看到老五的板子便宜就下手了。

网友:
现在就是块料板了

网友E:
芯片还打磨了啊

网友:
非常不错,文图并茂容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还打磨了啊

单片机的型号不好看清,其他的还好。

网友:
买过两块 吃灰了 应该是汽车启动宝的板子 充电5v3a 放电9v2a 三元锂的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

网友:
买这种垃圾板,费时费钱费力,搞到最后搞出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本身就有隐患的四不像。

网友:
老五家的东西,值的是真值,赔的也是真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