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刀电动车显示屏不亮维修

楼主(2025-05-26):
同事的小刀电动车骑行过程中,突然显示屏不亮了,叫我帮忙看一下,拆开看一下,用的是PN6005降压芯片,用小芯查看芯片电路图,量一下输入有60V,输出为0,断电,在路量一下,发现D4,SS210短路了,更换一个后,显示屏亮了。

网友:
这显示屏看起来也不简单的

网友:
换个大点的,要不还坏

网友:
我电车上的显示屏也是这个故障,懒得换,小刀的品控很差,准备换车。

网友:
高手。我瞪着我的一对近视加老花眼找了半天,最后硬是把D4找到了

网友:
数据之家高手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主控没坏是万幸的啦

网友:
用霍尔传感器显示实时速度,现在大多数的电动车 电摩 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