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很多家用摄像头的云台定位不准?一旦停电,重新启动就变换角度了?

楼主(2025-05-26):
哪种家用摄像头,掉电重启还能保持原来的角度呢?

网友A:
调正一下摄像头,让他停电再供电提留的默认位置就是你平时用的最多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正一下摄像头,让他停电再供电提留的默认位置就是你平时用的最多的位置上 ...

没用,停电后,再启动,位置会发生变动的

网友:
  多少  都会有变化 ,小米的 以前也是这样, 现在好多了

网友B:
应该和品牌内置程序有关系,我这边收的D916就没有这问题。

断电重新上电会自检转一转抬抬头,然后会回到断电前的位置。

别的不敢保证,我有一个线路每天断电几十分钟,那是百分之百的市电直接断,没矫正过镜头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品牌内置程序有关系,我这边收的D916就没有这问题。

断电重新上电会自检转一转抬抬头,然后会回到断 ...

你的D916多少钱买的?

D916重启后,回到的位置完全没有偏移么?你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D916多少钱买的?

D916重启后,回到的位置完全没有偏移么?你多试几次? ...

价格没得聊,15块收的三个料机,  完美修复一个,没红外的一个,报废一个。

断电便宜肯定是没多大的,如果它偏移过大,或者说偏移累加,它这种每天断一次电的频率,早就不知道歪哪里去了,根本不会看正地方了。

我只有一点无法给你保证,就是如果它出现混偏移,我的数据不够。  就是那种今天断电偏左,明天断电偏右,这种多次断电都不一样的偏,自己修正自己,这个我是真没数据。  我只是每次打开都能看到正位置,偏移识别是我画面的左侧是有个窗户,我用窗户的墙体做左边的标记,如果出现墙体或墙体没了都算偏,上下有个沙发靠背,我的画面最下就是靠背的包条,如果看到包条下面或者包条没了都是上下偏。这样看了几个月都没有错。。

断电是肯定的,有时候甚至就是人工拉闸,回看是空白,证明肯定是没电的。    断网回看是连续的画面。

网友:
我也发现了,手机上观看的角度一直没动过,怎么突然位置变了,,,

网友:
萤石的没有这个问题,停电后来电转一圈又回到设定的位置了。C6 C8W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C:
断电再开机 偏移过大 估计是角度传感器偏差太大,高精度的角度传感器 不便宜!

网友D:
开环控制,程序控制电机转,至于到底转了多少他不知道

网友:
小白智能摄像机Y2尊享版Pro
我用这个款断电后,重新插电可以回到断电前的位置。也就是说有断电记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电再开机 偏移过大 估计是角度传感器偏差太大,高精度的角度传感器 不便宜! ...

不,,有的没有。。

比如我的360  D916就没有,里面就是开环的电机。   断电恢复是可以稳定在一定范围内的。

我只是无法确定其稳定度是否均一,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多次叠加稳定,还是每次都稳定。  断电是每天的,我看并不是,所以我不敢确定单次的稳定性,一段时间的稳定性我可以肯定。

如上贴我的图边是有固定参照的,如果打开看参照偏差大是能看出来的。而且我那个参照已经是精度误差了,指向肯定是没问题,没有错画面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环控制,程序控制电机转,至于到底转了多少他不知道

是开环电机,但是有些摄头还是很准的。

至于是如何确定的就不好说了,要看底层程序,是画面对比,还是记录转时。

我的916应该是时间,画面轻微矫正应该有可能。  因为我转动机身固定座,它依然会对之前的角度,说明其不是画面对正的方式,如果是画面对正,小转动应该会修正,比如转个5度,摄头上电回扫应该提前或错后停止,保持断电前后的画面一致性。它不会对正,所以我认为它是通电时长为主,画面有点不多。

网友E:
原来时我的WiFi摄像头是断电重启会到预定位置的,最近一年就不行了,手动调整也不行。

网友:
我的就不會,只要連接上網絡就會自動復原原狀,因為我用的是4G/5G和5V的攝像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时我的WiFi摄像头是断电重启会到预定位置的,最近一年就不行了,手动调整也不行。 ...

会到预订位置,但是会发生偏移

网友:
看看你这个监控是不是没有掉电位置记忆吧

网友:
萤石的有位置记忆

网友:
与图一样,TP仔,很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