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61E万用表加装蓝牙

楼主(2025-05-26):
某日浏览“仪表谈谈”板块,看到介绍61E加装蓝牙的帖子

介绍一个UNI-T UT61e加装蓝牙功能的帖子,有安卓app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66&fromuid=1976637

本制作调试需用到的软硬件

1:51单片机程序下载器  (硬件)

2:Serial Bluetooth Terminal    (串行蓝牙终端Android 应用程序)
3:串口调试助手   (PC端)

作为纯纯的小白看了下教程,其实只能看个一知半解,感觉加装并不难,
就也想尝试一下,失败了也损失不大,自己也有需要这个功能的需求,当即打开TB去买蓝牙模块。

原教程直达:https://blog.ja-ke.tech/multimeter/2018/03/09/UT61E-ble.html

蓝牙模块买回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按教程说的需要改波特率为19200,
我买的模块HM-11版本是V609,波特率默认是9600

改蓝牙模块波特率的硬件工具用51单片机下载器,软件串口调试助手。

下载器与蓝牙模块连接+3.3V  GND  RX  TX四根线

下载器与模块接好线后,参照模块PDF改波特率,怎么改都改不成19200,还把模块改出事,
出了什么样的事,最后怎么解决的见:

江湖救急,HM-11蓝牙模块,发送AT+BAUD7后就AT不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20&fromuid=1976637

以上这段大佬,高手略过。
像我一样的纯纯的小白有必要看一看

模块搞定后就是接到万用表上,
起初由于没有理解教程中用翻译软件翻译的
除了电源连接外,只需额外连接一个 RX 引脚即可。
UT61E 上有一个标有 的焊盘SDO,用于连接万用表的 TX 线。
PCB 的另一侧还有其他可用的连接点,只需沿着走线找到 LED 即可。”
这段话中数据线到底是怎样连接的?

我的理解是除了电源连接外,只需额外连接一个 RX 引脚即可
于是我就接了RX,结果是模块读不到万用表的数据,手机程序UT61E Toolkit里点连接蓝牙没有任何反应。

手机万用表程序UT61E Toolkit 1.4界面。

1.3的界面蓝牙这块颜色不是红色

然后,去查模块PDF,把小白看得云里雾里,以为是UUID的问题,
模块与手机万用表程序UT61E Toolkit的UUID需要一致,可是改成一致了,
模块还是一样读不到万用表数据,测试软件Serial Bluetooth Terminal 也是没有打印输出,
难道两根数据线都要接?但是看了多遍,教程中的接线就接了一根。

无奈抱着试试的想法改接到TX,手机万用表程序UT61E Toolkit连接蓝牙依然是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测试软件Serial Bluetooth Terminal 有打印输出了,说明模块已经读到了万用表的数据。
于是去看教程中的评论,功夫不负有心人,顺藤摸瓜还真找到了,于是下载重新安装,
安装后显示版本为1.3,首次安装的版本是1.4。
一番操作后,连接蓝牙UT61E Toolkit里终于有万用表的数据了。
后来,再次装回首次的1.4的也可以了,这就怪了,搞不懂了。

从教程顺藤摸瓜找的评论

测试软件Serial Bluetooth Terminal (串行蓝牙终端Android 应用程序) 有打印输出了
软件不用任何设置只要连接蓝牙就可以,
模块能正常读取万用表数据,软件会自动打印输出,
我这里打印输出显示的是乱码,可能是跟系统语言有关吧?

UT61E Toolkit正常时显示万用表的数据

视频
转到Hz与电流A档蓝牙会断开,需要在手机万用表程序UT61E Toolkit主界面右上角点击连接按钮,重新连接一下

特地录了段测交流的视频

保存的Excel记录
没有逐次记录的时间比较遗憾
电压档也不对,不是DC是AC

一切测试正常后,下一步就是装进万用里面

蓝牙模块与万用表连接
按图所示

用硅胶把模块固定在这,在胶未固化前得用热熔胶固定防止模块移位。

参照教程蓝牙模块也装个开关

之前买的杂包开关终于派上用场

这个刚刚好不大不小

开关装在万用表原数据接口堵塞塑料盒里

开关柄长了,这个只要剪短就好了

开关柄修改好后装进盒子,开关其实不用胶固定都可以,盒子装到万用表上后开关就会卡住。
不过最好还是用胶固定一下吧,考虑到开关得耐用问题,以后坏了更换方便这里要用热熔胶,
用硅胶不适合拆

开关进线从这里打个Φ2mm孔

这个孔最佳位置在这个地方的随便那一边。
为什么开在了中间是因为,起初开关是要引脚朝外装在盒子上的

最后效果,开关线有点顶,懒得重新开孔。
等有时间再试试60E能不能改

最后附上:

手机万用表程序UT61E Toolkit   1.3与1.4两个版本

HM-11蓝牙模块资料

Serial Bluetooth Terminal    (串行蓝牙终端Android 应用程序)要去Google商店下载,
其他有相同功能应该也可以用,作为纯纯的小白不懂哈。

改装完毕

特别鸣谢:bg4rff  坛友!

网友:
档是提高了,但感觉和汽车启停一样,应用意义很难体现得出来

网友:
这个很不错啊!
顶楼主一下,需要蓝牙连接的设备主要的麻烦就是uuid

网友:
这是高级玩法,厉害

网友A:
拥有论坛蓝牙表那么久,真正开了蓝牙没几次。。
然后就是61e,作为备用表,我也只加装了背光和自动关机,倒也没遇到几次。。

网友:
婊子是好表,牙是蓝牙

网友:
看着不 错,有蓝牙方便多了

网友:
看起来学会了这一招,还能扩展应用到其他上面。

网友:
这个意义不大,太费电

网友B:
在这表上装蓝牙真有必要?

网友C:
软硬件折腾一通,能够成功,不说用处有多大,肯定是学到了许多相关知识,这就好!

网友:
这个好玩了,

网友D:
牛!牛!真牛!祝贺改装成功

网友:
我进来看个热闹,因为我看不懂

网友:
这表装蓝牙,贵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表上装蓝牙真有必要?

这表不配装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硬件折腾一通,能够成功,不说用处有多大,肯定是学到了许多相关知识,这就好! ...

老祖宗的话不会错,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牛!真牛!祝贺改装成功

不成功不罢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拥有论坛蓝牙表那么久,真正开了蓝牙没几次。。
然后就是61e,作为备用表,我也只加装了背光和自动 ...

你平时用的什么高级表?61E竟然是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