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上拆的这个Z0607我以为是普通三极管呢

楼主(2025-05-26):
风扇上拆的这个我以为是普通三极管,原来不是。

几年前风扇就不能用了,拆下的板子,板上的元器件基本都测遍了没发现哪里坏。但怀疑2个地方:

1. 有一个标记SN8P2613PB的20脚芯片,不确实是好是坏,不知道如何确定;

2. 有四个像三极管的半圆柱形管子,我测中间那个脚与左边的二极体值,正测一次730,(调换表笔)反测一次显示690,心想怎么正反都有值?中间与右边的为OL。四个都这样,我想不可能四个都一起坏吧。

查了一下,原来这个不是普通的bce三极管,而是叫“双向可控硅晶闸管”?IGBT?上面测的情况应该就是好的元器件?

如图:

网友:
带MA好像就是可控硅

网友:
0607,也许是2006年07周的。

很少元件这样乱命名的,,用0开头。

网友:
如果是交流调压大概率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A:
四个像三极管的半圆柱形管子就是双向可控硅,三个负责三档风速,一个负责摇头。

网友:
开关是微动开关的都是这种可控硅   常见一般是BT1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像三极管的半圆柱形管子就是双向可控硅,三个负责三档风速,一个负责摇头。 ...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

网友B:
这个是可控硅,风扇电路板坏的很少,可以直接给线圈通电看看能否转,风扇电机轴承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控硅,风扇电路板坏的很少,可以直接给线圈通电看看能否转,风扇电机轴承问题比较多 ...

嗯,应该不是可控硅坏,最开始我以为是普通三极管。

买了SN8P2613PB的20脚芯片,等放假替换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控硅,风扇电路板坏的很少,可以直接给线圈通电看看能否转,风扇电机轴承问题比较多 ...

电路板我已经拆下来,替换上一块所谓万能板,风扇是可以使用的。只是不能用原装遥控器啦。

网友:
ST的Z00607小功率双向可控硅,适用于小家电。
讲是触发电流小,5mA,适合单片机直接驱动。估计和常见的MAC97用起来差不多。

网友:
triacs      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    双向晶闸管

datasheet

两个厂家的,中文和英文版各一个。

网友:
这个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