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诱捕害虫的塑料瓶,有办法diy么?

楼主(2025-05-26):
买一个挺贵的,要3块钱,也不知道效果怎样,

类似这种结构的瓶子,有办法用废品diy么?

感觉做起来还是有些麻烦啊

网友A:
靠近瓶中部开三个20*20mm,开张角度约45°的翅状方孔就行。虫子进去后会往上飞,就出不来了,累死了落底。

网友:
世界这么大,杀得完吗

网友B:
非法诱捕昆虫罪,罚款1000,请扫码支付!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靠淹死的,里面放粘稠的糖水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法诱捕昆虫罪,罚款1000,请扫码支付!

非法诱捕大量一级保护昆虫,最高好像是屎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法诱捕大量一级保护昆虫,最高好像是屎型的。

有点脏,这行

网友:
改装就不要钱了吗
最简单就是熔几个直通进去,买一根PVC管裁切了插进去

网友E:
瓶子好做,诱饵没有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瓶子好做,诱饵没有买的好

糖醋诱饵也可以,瓶子没那么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靠淹死的,里面放粘稠的糖水之类的

还有是爬进了爬不出来,被晒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瓶中部开三个20*20mm,开张角度约45°的翅状方孔就行。虫子进去后会往上飞,就出不来了,累死了落底。 ...

45度朝上,就可以避免雨水进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瓶中部开三个20*20mm,开张角度约45°的翅状方孔就行。虫子进去后会往上飞,就出不来了,累死了落底。 ...

孔大了容易飞出,20mm的孔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糖醋诱饵也可以,瓶子没那么好做吧

按第3张图片做,用饮料瓶剪成小片卷成喇叭口用胶水粘在塑料瓶上就行,有合适工具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塑料瓶上烫出喇叭口

网友:
瓶子里面应该放了诱捕药物

网友:
3块钱,先买一个,试试效果,然后在想办法DIY。

网友:
这东西关键的地方 不是瓶子吧,感觉应该是瓶子里面有药物,比如那种激素类的,能够很好的吸引部分成虫往里面进才是贵的地方

网友:
你这万一要是杀了保护飞虫会不会被抓?

网友:
现在绿植多了,户外的蚊虫用这玩意来诱捕属于杯水车薪,效果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法诱捕昆虫罪,罚款1000,请扫码支付!

你倒是把码发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