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各位大佬,ps3111开卡失败,用的asm1153e的转接卡

楼主(2025-05-26):
求助各位大佬,p3111开卡,用的1153e的转接卡,,一直开卡失败,参数到底该怎么设置,还是需要先用哪个固件解锁,感激不尽

************************************************************
Day: (26 \  5 \ 2025) Time: (15: 4:19)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9B C3 48 25 10 00-JGS
[SN Set]
SN_Set=1
SN_Type=0
SN_Len=16
SN_Start=50026B7783516CA6
SN_End=50026B7783516CA9
SN_Mask=50026B7783516CA#
[Other]
SATA_SSC_Enable=0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InfoBlock_2]
Byte_290=E8
Byte_291=03
Byte_222=08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PS3111
ModelName=KINGSTON SA400S37240G
SerialNum=50026B7783516CA6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TLC_16K
Flh_MakeCode=YMTC
Flh_ID=9b c3 48 25 10 00
Flh_Capacity=491520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16
Flh_NumberSel=16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MP1.5
3111SBISP_CodeVersion=MP1.5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MP1.5.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P1.3.BIN
SSD Size=mSATA
[Options]
DDRSize=32
Set Firmware Name=SBFKP1A3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0
Smart_Table=0
DisableSmartC4=1
DisableSmartC7=1
SLCPoolSizeSel=1
SLCPoolSize=0
Disable_DIPM_Support=1
Use Partial Siz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03
ScanBad_CheckByDie=1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Use Partial Size, 480 GB -> 45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MP1.5.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67 sec.
[ Success ] Delete Layout...

网友:
interface改onfi3.0

网友A:
先清空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空一下试试

我在好几篇帖子里看到清空这个词,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方便给指个路么

网友:
先清空再MP

楼主:
大佬,请指教一下如何清空,百度不出来,论坛里也没有找到清空的帖子

网友:
这种主控经常报错

网友B:
设置--测试站--01 EraseAll

网友:
测试那块选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测试站--01 EraseAll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C:
这个一看就不是清空的问题 ymtc的jgs颗粒怎么可能是toggl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看就不是清空的问题 ymtc的jgs颗粒怎么可能是toggle模式

大佬能给一下指点么。我都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能给一下指点么。我都试试

我最上面已经说过了
interface改onfi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上面已经说过了
interface改onfi3.0

大佬,改这个参数后
报错如下
Day: (28 \  5 \ 2025) Time: (14:14:56)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9B C3 48 25 10 00-JGS
[SN Set]
SN_Set=0
SN_Type=3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00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000000000000
[Other]
SATA_SSC_Enable=1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InfoBlock_2]
Byte_290=E8
Byte_291=03
Byte_222=08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PS3111
ModelName=PS3111
SerialNum=000000000000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TLC_16K
Flh_MakeCode=YMTC
Flh_ID=9b c3 48 25 10 00
Flh_Capacity=16384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16
Flh_NumberSel=16
Flash Clock=100
Flash Interface=5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MP1.4
3111SBISP_CodeVersion=MP1.4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MP1.4.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P1.3.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1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32
Smart_Table=0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1
SLCPoolSize=0
Disable_DIPM_Support=1
Use Partial Siz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Use Partial Size, 16 GB -> 15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MP1.4.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45 sec.
[ Success ] Delete Layout...
麻烦再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测试站--01 EraseAll

大佬,选择清空报错如下,麻烦您帮忙看看

楼主:
,大佬,选择清空报错这样,是哪个参数不对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改这个参数后
报错如下
Day: (28 \  5 \ 2025) Time: (14:14:56)  TesterNumber:1

你转接卡刷下固件试试 刷nouas的固件
顺便把闪存频率改2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转接卡刷下固件试试 刷nouas的固件
顺便把闪存频率改200Mhz

感谢指点,我去找找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转接卡刷下固件试试 刷nouas的固件
顺便把闪存频率改200Mhz

刷了量产部落的固件,不清楚哪个是nouas,就刷了第一个兼容性好的固件后成功清空,然后就退不出工程模式了,不确定是硬件原因还是固件写错了,现在刷新能识别到20m的分区,量产工具开始按钮灰色,不可以点击,是不是就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量产部落的固件,不清楚哪个是nouas,就刷了第一个兼容性好的固件后成功清空,然后就退不出工程模式 ...

什么叫不能退出工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