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拆洗美的滚筒洗衣机。媳妇帮忙。

楼主(2025-05-26):
一周前,媳妇说,洗衣机有怪味,命令我有空清洗一下。

最近学习压力大,马上要考试了,先等等吧。

今天有空了,天气也不热。开始干,拆开了才想起来,先看型号和外观。MG100V11D

面板 全图

拆之前先做了一番功课,准备了 10mm 套筒 和 棘轮扳手。没想到后期还是 准备不全。折腾了 2 天。

面板的后边,整机就这一块电路板,控制全部在这上边。

电源入口位置

顶部,两个电磁阀,控制进水到 不同的 地方,洗涤液 和 柔顺剂。不知道有啥区别。一般只用洗涤剂。

配重,包塑水泥。

桶已经拆开了,准备了 10 mm 几轮套筒,没想到 桶上是 8mm 的 ,只能用 螺丝刀了,底部还有个生锈了,折腾了半个小时

老费劲了,差点放弃。

底部这个东西,一个大电感。

电机,半年前 售后更换的。驱动和电机 一体的。

电机和主板直接有 9 根线,

经过低级底部的 变频板,到线圈就是 uvw 三根线了

加热管和 排水泵,难怪这种机器后边的排水沟都不让拆,原来是靠这个东西来判断压力的。

后边一个 17mm 的大螺丝,

媳妇清洗,上棉签了

清洗后

折腾三个小时,恢复了,一切正常。

网友:
命令与征服!!!

网友:
装回它后,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给勤劳能干的楼主和贤惠的媳妇点赞

网友:
我没勇气拆洗衣机

网友A:
你这个叫滚筒,不叫波轮,另外,清洗沟沟槽槽的,用高压水枪兹最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叫滚筒,不叫波轮,另外,清洗沟沟槽槽的,用高压水枪兹最快

兄台是不是对滚筒和波轮有什么误解...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网友:
锂电的洗车高压水枪虽然说洗车不好用,但洗这个槽很好用,刷子棉签也有触及不到的位置,洗车水枪刷的干干净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是不是对滚筒和波轮有什么误解...

上开门的才是波轮,侧开门的叫滚筒,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
亲,这叫滚筒,波轮是上开门的哦。、

网友:
这不是滚筒洗衣机吗?滚!滚!

网友:
楼主是不是对波轮洗衣机这个名称有什么误解???这分明就是滚筒洗衣机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开门的才是波轮,侧开门的叫滚筒,难道我理解错了?

你没有注意那个外圆异形凸起透明的玩意么?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网友:
我也想问,装回它后,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注意那个外圆异形凸起透明的玩意么?

那个是滚筒洗衣机侧开门的透明盖

网友:
真正强悍的拆洗衣机,用下换新的钱喝酒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滚筒洗衣机侧开门的透明盖

才注意到我回复错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网友:
最后一图是什么东西

网友:
没看到媳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