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进水的华为mate book 14

楼主(2025-05-26):
早上一个华为控的同事,拿来一台进水的mate book 14,说早上打一杯水,不小心洒在键盘上。

主板很小,只有右上角那一块,电池占了一半,左上角是双风扇

显示排线上有水,用纸擦干了,

由于主板上有易碎贴,还在保内,就没有拆机处理,反复甩了5,6分钟,直到没有水出来,又用电吹风正反面各吹了5,6分钟。

开机没反应,以为挂了,等了3,4分钟才有显示,可能是拔了电池的原因。

网友:
有钱淫...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网友:
应该拆机用洗板水或酒精清洗,不清洗估计会腐蚀主板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是不是都没有排水设计了。如果不彻底拆开吹干的话,可能会有水渍腐蚀的风险。。。

网友:
风扇上的土不少

网友:
笔记本的小屏幕办公还是不太够用,还得是外接4k显示器

网友:
这么些年过去的,笔记本防水一直没有进步,反而手机进步明显。

网友:
严禁在笔记本旁边喝饮料!

网友:
现在笔记本电脑得远离水杯

网友:
有没有进水警示标签

网友:
以后肯定会锈蚀的,,,谢谢分享

网友:
水里面不干净,无水酒精处理挺好

网友:
进水的华为mate book 14 ,应该拆下主板放烤箱烤干。

网友:
还是以前的ThinkPad牛,设计好了漏水口,泼点水在键盘上没有啥问题!

网友:
还好没挂,不拆开处理总觉得不踏实

网友:
防水性能还是不高,维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不错不错,能救回来就好

网友:
还好没啥事

网友:
吹风机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