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绿维48V12Ah充电器+太阳能草坪灯换电池

楼主:
好久没发贴了,连续签到也不小心中断了

隔壁办公室拿来一个充电器,说是充电的时候插电听见一声响,然后不亮灯。
2023年2月的,我记得车子是2019年买的,原厂充电器2023年进水烧了,这个后买的充电器两年后也挂了。

板子挺干净

保险丝是好的,看着没烧糊

背面也没有烧烂的大洞

量了一下开关管,击穿短路了

驱动电阻和高压检流电阻都烧断了

有颗BT151防止反接

两颗小三极管也炸了,我感觉是没必要修了,6脚小电源IC肯定也挂了

窗台三个太阳能草坪灯,去年05.30淘宝红包买的,两毛钱,一年不到,最近不亮了

原电池轻飘飘,7号镍氢电池,到寿命了,一充就满,一放就完,翻出来之前倍量5号充电电池,打算换上

比划了一下,去掉原7号电池仓,塞5号电池正好

电焊机转镍带

另一颗电池也转镍带

烙铁直接去掉原金属弹片

好长时间没用烙铁了

焊接第二个

透明外壳里面的槽剪成斜面,不然卡不住

这下电池容量应该比之前大了,看看能不能再用两年

网友A:
太阳能草坪灯,灯内的计时器走时的太快,一年内,就坏、、、、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草坪灯,灯内的计时器走时的太快,一年内,就坏、、、、鸟。

没保护板是容易坏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换好电池,容量增大,又可以使用好几年。

网友:
手里有几个买来几年没有安装使用的太阳能灯,没有记得给电池补电,不知道会不会饿死了。

网友:
好久没发贴了,连续签到也不小心中断了

网友:
芯片有可能也烧了

网友B:
高手高手,会维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C:
今天去废品站捡宝,也看到了两三个电动车的充电器,其中一个最高72V6A多的拿手里挺重的,感觉用料应该不错,当时就在想,如果用这玩意来做可调电源的供电电源,可行性有多高?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D:
倍量的电池容量虚标已经是惯犯了,维尼老板你这换上去,续航还是不行啊

网友E:
废品站电动车充电器不要太多,有牌子货也有山寨,现场插电试只要不怕炸机,真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量的电池容量虚标已经是惯犯了,维尼老板你这换上去,续航还是不行啊

哈哈,确实,倍量敢标1200,实际450左右。原7号电池标600,实际一百多,所以。。。。。倍量要是尿了,太阳能灯也可以退休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品站电动车充电器不要太多,有牌子货也有山寨,现场插电试只要不怕炸机,真的很便宜 ...

是的,废品站宝贝很多,也有不少捡漏的机会。
个人觉得充电器这玩意炸了就没必要修了,哪里接触不好或者线烂了焊一下这种简单故障处理一下还行,费时间太多也是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去废品站捡宝,也看到了两三个电动车的充电器,其中一个最高72V6A多的拿手里挺重的,感觉用料应该不错 ...

改是可以改的,注意一下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高手,会维修的都是高手

哈哈,过奖了,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草坪灯,灯内的计时器走时的太快,一年内,就坏、、、、鸟。

电池循环寿命到了

网友:
太阳能灯扔哪用

家里有草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