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台2瓩纯正玄波逆变器:SIRAMER 2000W

楼主(2025-05-26):
一台2瓩纯正玄波逆变器上电没任何反应,前级使用16颗CRST045N10N场效应管,后级使用4颗FGH60N60SFD做H桥,请教怎么区分noms管和IGBT用万用表测试,越搞越蒙

网友A:
“瓩”——话说这字怎么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瓩”——话说这字怎么念

千瓦

网友B:
看着还行,功率应该没有虚标。

网友C:
变压器可一点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瓩”——话说这字怎么念

这是一个汉字

网友:
怎么都打上热熔胶了,看着像山寨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可一点都不大

很大一个壳子,散热器也很大,4个变压器,标2000瓦以经很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行,功率应该没有虚标。

外壳很大,也很重,关键是纯正弦波,有大电感和CBB电容

网友:
根据型号就可以查到参数。前级是MOS管,H桥是IGBT

网友:
逆变器功率不小,试着修修

网友:
国产的一般都是虚的,,谢谢分享

网友:
瓩,用的很精妙,

网友:
应该没有虚标,和基站用的机架逆变比还是有点儿差距

网友:
4个变压器,证明没有虚标,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真品

网友:
做工还不错,“瓩”这字久违了

网友:
正弦波逆变器,看着没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