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杂牌云海天,三个孔短如何短接?

楼主(2025-05-26):
杂牌云海天,用的固态硬盘盒,盒子拆了看芯片是9210的,然后接上电脑固态红灯闪,短接没反应,三个孔都两两试了,短接没反应是板子的问题还是硬盘盒的问题啊?还是必须得用JM583呢,还有这个颗粒也是查不到啥型号的,有大佬能给指点指点么。SM2263ENG的好像很难找,还有能不能用2263xt开卡啊?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这个寨盘就是开成了63XT

网友:
随便短,不会出问题

网友B:
这个是2263EN 不过没缓存  肯定用2263XT 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这个寨盘就是开成了63XT

大佬,短接不出1G,短接的时候有时候灯常亮有时候又不亮,搞不清楚怎么进1G,还是必须得用JM583的盒子才行呢

网友:
必须得用JM5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263EN 不过没缓存  肯定用2263XT 开卡

htim128s4b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263EN 不过没缓存  肯定用2263XT 开卡

照片拍的时候颗粒上的字都磨没了,颗粒是这个HTIM128S4B2-3,搜不到,都不知道哪家的,网上搜到过云海天2.5寸的用过一个这样编号的HTHA16S4B2-5,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拍的时候颗粒上的字都磨没了,颗粒是这个HTIM128S4B2-3,搜不到,都不知道哪家的,网上搜到过云海天2 ...

黑片打标,肯定搜不出来啊,自己用工具读ID

网友:
1 必须用jms583(建议)或者直连主板安装驱动开卡
2 这个本来就是63en当xt开的 直接用xt工具开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