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电风扇真成为一次性产品了吗?

楼主(2025-05-26):
2025年5月26日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同事带来一个电风扇,说在使用过程中“啪”一声就不行了。估计电机挂了。
拆机过程就挺费周折的。重点说一下构造,下面是事后总结的过程。

实际上是3层结构,一般的是2层结构

看这里就能从全貌上了解构造了,两圈螺丝,红色的在圆形壳下面,隐藏的挺深呀

这是第1层,上下2个螺丝

逆时针转动取下圆形后壳(这里是重点!),露出第2层螺丝。第3层就是最外边的5个。

测试电容987nf,应该没问题,

转动电机轴,死沉死沉的,缺油了,之前我都是卸开电机加油,结果...你猜怎么着,不是传统的用螺丝前后固定在一起的,是用铆钉固定在一起的,并且是铁铆钉,不是铝的。只有从外面加点废机油了,用钳子夹住轴反复旋转,一段时间后还是有些阻力,不像别的那样丝滑,加电,能听到电机嗡嗡声,但纹丝不动呀,大概率是电机挂了,大家说我判断的对吗?
=====

从电机的构造上来说,开始之初就设定是一次性产品,假如就是里面的保险烧了,也让你望“壳”兴叹。
这时代,真让人难以理解。
+++++++++++++
2025年5月27日下午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先说一下新进展
1、前后端加废机油(之前都是用的这种,前提是把电机前后壳分离,现在是没法分离),过了一夜+一上午,还是转动有些阻力,不丝滑(是油的问题?按说不该)
2、前面说的嗡嗡声后来发现是前面转页扇步进电机发出的,关闭后,寂静无声了,电容也替换试了无效,判断电机坏掉
3、同事说坏电机就不修了,在装起来时发现掉下来的一个纸贴判断里面有130°保险(之前从缝里发现疑似保险的一部分,估计啪声是保险发出的)
4、再动手就不值当了,进退有度

网友:
但是一定是很便宜吧,没想被维修

网友:
就没想让你用久,哈哈哈

网友:
一个电机才十几块钱。
铆钉也可以拆,打掉了重新铆接或者换螺丝

网友:
牌子不行,大牌子这里轴承都是自润滑的,不会出现卡轴现象

网友:
如果都像钻石牌一样,动不动就可以用几十年,不利于经济消费的发展

网友:
铝线电机,现在风扇这么便宜还修什么

网友:
是不是缺油卡死了,,电机全拆给油粘加油,轴套和轴再加点固体润滑油。。。

网友:
动不动就可以用几十年,不利于经济消费的发展。便宜真不能要求高了

网友:
早就是了,7年前大几百买的森田电扇到现在都快散架了

网友:
很多都老化了,真当一次性用吧

网友:
看着真差劲

网友:
为了促进快消费,哈哈哈

网友:
杂牌的吧,3、2十块钱的东西就基本是让你一次性使用的啦,坏了直接换新

网友:
淘宝上随便买个销量大的不一定要大牌,一样便宜又好用。

网友:
这种东西实体店买可能反而不好,网上买吧,选个销量大的杂牌一样好用,不会太差。

网友:
最近买了个14寸台扇,30来块钱,做工风量都还不错,噪音也不是很大,完全对得起价格,放在餐厅用大小正好。

网友:
4-5年前在淘20买过个16寸风扇电机,风扇串电容改了6档

网友:
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怪不得产品本身

网友:
夏天放在卧室1,2档慢速几乎24小时开着,到现在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