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更换屏幕总成

楼主(2025-05-26):
同事手机,屏裂,想修好备用,不建议买组屏,买个主板坏的手机,二张多,拆后壳更换主板修复、简单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手艺不错,买主板坏的手机来换屏,这个可以有

网友:
修手机可是个精细活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屏裂的都是外屏,内屏没问题情况下可以单独更换外屏,P30华为官方更换原厂外屏是249,你花费200,还要自己换,肯定没官方换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屏裂的都是外屏,内屏没问题情况下可以单独更换外屏,P30华为官方更换原厂外屏是249,你花费200 ...

现在不都是一体屏么,能拆外屏?
咸鱼200买个主板坏的手机,恐怕屏也是坏的。当然,经检测的拆机屏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我之前买过不带框的屏,到手测试没问题,上机后就不行了。
于是我又买了带框的,装上没问题。
后面我就研究我是怎么弄坏屏幕的。
发现不带框的屏幕 金手指排线下面 屏和触摸之间是悬空的,屏上很薄很薄的那层玻璃,排线用点力就破了。
然后我看了带框的,这个排线的 屏和触摸之间 是有一层透明的胶,就算只拿起排线,屏都不会碎。

这次买了个小米的不带框屏,第一件事看排线哪里是不是很脆弱,还好。装上也能显示。
但是触摸屏幕会短暂几秒有手指滑过的黑影。一会就消失了。
联系卖家,卖家说安装过的不退换。用了半个月后,也不再有黑影了。

网友:
p30好像是三星屏幕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D:
修手机是个精细活,不敢轻易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是个精细活,不敢轻易下手。

换个电池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从后盖拆开的话。

  如果是从屏幕拆开来换电池,那工程量就大了。

网友:
换起来还好

网友:
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买主板坏的手机来换屏

网友:
下次可以买个屏坏的来换主板

网友:
塑料后盖还好点,要是玻璃的不小心很容易裂的。只要不是原装屏都别换,换了就废了。

网友:
能修理手机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屏裂的都是外屏,内屏没问题情况下可以单独更换外屏,P30华为官方更换原厂外屏是249,你花费200 ...

原手机屏幕内外都裂了,买组屏是便宜,但是以我经验,组屏不耐用,触摸没有原装好用,时间久了,容易屏幕脱胶,买主板坏的整机,拆主板更换更简单,耐用,另外摄像头也有问题。正好可以拆配件用,更换下来坏的手机,当配件机继续卖,能卖多少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都是一体屏么,能拆外屏?
咸鱼200买个主板坏的手机,恐怕屏也是坏的。当然,经检测的拆机屏还是可 ...

买的是主板死机的,屏幕确认好的次才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买过不带框的屏,到手测试没问题,上机后就不行了。
于是我又买了带框的,装上没问题。
后面我就研 ...

这个位置脆弱,打胶这个位置少点,多了容易坏,组屏质量不好,建议买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