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个螺丝钉应该配什么规格的垫片?

楼主(2025-05-26):
应该配M4的垫片,还是M5的垫片?

网友A:
这标签对吗?    如果是对的,你螺杆扣纹直径6,不可能用4的垫片。。 5都要看公差。

如果标签说的是胀管的外径的话,螺丝外径是4, 可以用M4的垫片,也可以用M5的,头部的吃深不同。M4的垫片最大内径是在4-4.3之间,会卡在螺杆根部,沉头会完全在垫片上。

如果是M5的,沉头会吃一部分到里面去,  主要看你对头部漏出多少的要求,如果减少钩挂可能,选大一点的会平一些,如果不在乎,两种都行。   自攻头的直径是7mm两种都不会漏下去的。

网友:
这种螺丝本身就不需要垫片,因为它不是平的

网友:
M4M5都可以,M4的螺丝会比较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签对吗?    如果是对的,你螺杆扣纹直径6,不可能用4的垫片。。 5都要看公差。

6指的是膨胀螺栓,不是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签对吗?    如果是对的,你螺杆扣纹直径6,不可能用4的垫片。。 5都要看公差。

垫片孔小一些,拧螺丝会导致垫片变形?

垫片孔过大,固定不够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签对吗?    如果是对的,你螺杆扣纹直径6,不可能用4的垫片。。 5都要看公差。

需要把箱子固定到墙壁,不加垫片,螺丝头和孔大小一样,无法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把箱子固定到墙壁,不加垫片,螺丝头和孔大小一样,无法固定

重新钻四个4.2-5mm的孔安装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把箱子固定到墙壁,不加垫片,螺丝头和孔大小一样,无法固定

那你就用厚垫片叠罗汉,或者直接用小孔的大裙边垫片。

M5的垫片标准是8外径,你选大的18-20的外径都有,厚度选2的不就解决了。。

买不到大裙边的,你就4、5、6标准垫片叠罗汉,最后一个最大外径的垫两个增大最外沿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把箱子固定到墙壁,不加垫片,螺丝头和孔大小一样,无法固定

如果只是放东西,贴墙的切力大于起拔,一个2厚的M5垫片就够了。。

其实你这个箱子如果我装。螺钉套一个M5的垫片套M4,再拧。   M4用于补足箱体孔的差,M4垫片和箱体比下厚度稍微欠点最好,避免其过厚,导致M5压不到箱体,晃动,M5用于挤箱体承受拉拔力,如果是大型漏保或断路器有搬动开关的可能,M5用两个,增加耐拉拔强度。

网友:
买成盘头或者平头螺丝,再加对应螺丝垫片或者大一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用厚垫片叠罗汉,或者直接用小孔的大裙边垫片。

M5的垫片标准是8外径,你选大的18-20的外径都有, ...

厚度1的垫片2个,和厚度2个垫片1个,哪个效果更好?

网友:
这种从没用过垫片

网友B:
不是平头,不容易配普通的平垫呢,
但可以配鱼眼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平头,不容易配普通的平垫呢,
但可以配鱼眼垫片

鱼眼垫片日常生活是不是用的很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平头,不容易配普通的平垫呢,
但可以配鱼眼垫片

实心鱼眼或者轴端垫都可以。

如果没有就用垫片堆一个也行。

主要看目的,如果只是垂直固定,就不用两层,一层就够了,主要是纵切螺丝的力量拉拔不大。  如果是空开或漏保,因为有扳手操作力,有向外拔的可能,所以作为阻挡拔力的外侧垫片要厚一点,避免外拔的力量拉变形了导致箱体不稳。

由于预留孔过大是胀栓用的,所以建议楼主用小号的垫片将预留孔虚位垫平,避免纵向晃动,在轴工艺上俗称的补径圈作用。

网友:
五配伍六配六,小绿豆配大洋芋

网友:
引用 楼主:
鱼眼垫片日常生活是不是用的很少?

这要看应用场景了吧,看学校里面的小课桌椅子上面好多用的鱼眼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心鱼眼或者轴端垫都可以。

如果没有就用垫片堆一个也行。

确实,还是要看他自己的应用场景

网友:
基于上面的描述,我觉得用两个M5垫圈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