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鼎阳SDM3065X救砖修复固件分享,小黄鱼卖到150块钱!

楼主(2025-05-26):
1.用脑子想都知道这是官方才能有的修复文件

2.鼎阳的万用表升级固件有概率会变砖,用这个文件拷贝到U盘插入设备就能修复

3.这破玩意居然在小黄鱼能买150-200元,我只是把官方的发出来,

4.以免被那些小黄鱼的坑人者割韭菜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6.5 digital DMM USB recovery and guide.zip
链接: h       ttps://pan.baidu.com/s/1iOIvUYZ-88Tl5nvbD70Dlw?pwd=3065 提取码: 3065

网友A:
连万用表都能变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万用表都能变砖。

用的这个nada芯片不行,会漏电掉数据,不过uboot是在eeprom里面,救回来不难

网友:
楼主高手,好人

网友:
这种事没啥说的,闲鱼上很多文件或者软件都是卖钱的,事实上这些软件在官网或者外网随便下,有些人找不到罢了。
自己有本事就自己去下载,没本事就只能花钱,天经地义

网友:
手上没有鼎阳的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闲鱼上很多这种的,我还见过安捷伦表校准方法也卖50元,是校准方法不是帮忙校准,就是说明书上的东西也有人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很多这种的,我还见过安捷伦表校准方法也卖50元,是校准方法不是帮忙校准,就是说明书上的东西也有人 ...

只是你没途径找到这些操作手册、技术手册,如果你入了安捷伦仪表圈子,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很简单。

网友C:
鼎阳SDM3065X确实小毛病很多,而且每次校准得全量程操作。

另外,对于这台表,难道没有发现很“眼熟”么,对比一下固纬GDM-9060/9061吧。

鼎阳给力科代工多年,有一定技术沉淀,但只是示波器、频谱、波形发生器这些方面。

本身而言,力科的电源、负载、万用表等之类的,原来就是固纬做的,只不过外壳换了个名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鼎阳SDM3065X确实小毛病很多,而且每次校准得全量程操作。

另外,对于这台表,难道没有发现很“眼熟”么, ...

  老铁,这个是链接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3065X大版本更新固件.zip
链接: htt           ps://pan.baidu.com/s/1wl_Ltb8Nz0c_sRIgP0d0pA?pwd=3065 提取码: 3065

1.这是个大版本更新固件,这个固件官网还没有上,我从技术那儿要的,先刷12R这个过渡固件,然后才能刷最新的15版本,这大版本更新之后,以前官方不是2200000显示吗,现在是1999999显示了

2.这个固件好像能单独校准一个量程档位,好像还可以非标准源校准,但是我没有校准设备,也没有搞懂,也就是看EEVBLOG上面说的

3.ht     tps://www.thedefpom.co.nz/siglent_sdm_calibration.php,这个网站还有校准参数等等可以下载

4.看网上说这个机器记录数据时间太长可能是内存太小了,话卡顿停止,但是ROM并没有写满,我就把原厂的RAM 128M改成256M了,具体有没有效果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改了之后正常使用,2024年出厂的机器里面TF卡槽也没有了,花3毛钱买一个补上去是可以的

5.这个修复变砖文件使用过后,会把开机次数清零,厂商可能是怕售后问题等等,二手机当做全新机器来售后,也步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你没途径找到这些操作手册、技术手册,如果你入了安捷伦仪表圈子,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很简单。 ...

是的,我就是说用到一定这个等级的表,基本业务能力应该有,搜搜服务手册就能找到的,怎么会有人去买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铁,这个是链接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3065X大版本更新固件.zip
链接: htt           ps://pan.baidu. ...

这个表。。。。。。
怎么这么浓一股台湾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
怎么这么浓一股台湾味

1.我还真没见过固伟的9061拆解
2.我是看便宜,这个表,2000元整,2024年出厂的,保修查询到26年,就买一个回来玩玩了
3.对了,请问一下大佬,您那儿能校准34401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万用表都能变砖。

安捷伦的示波器也会因为存储颗粒坏块而变砖,我之前修过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还真没见过固伟的9061拆解
2.我是看便宜,这个表,2000元整,2024年出厂的,保修查询到26年,就买一 ...

34401A校准??等我腾出时间来吧。

这得看看端午节有几天空闲时间哦,还有几位网友台表要做全量程校准。

我的5720、5560还开机快一个月了,除了自己的台表、手持表校准外,也帮一些关系好、信任度高的网友免费做了校准。

网友:
说起这个,我昨天在小咸鱼上看到,那个公开的刷机升级804方法,居然也有人卖,29一个,我看有效评论起码都30个,就是当个搬运工就赚了大半台804了,他牛的是还不直接卖方法,要买家给他远程操作,那些买家还一个劲地赞他服务好,就是这个贴里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758-1-1.html

看得我都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