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路板焊盘坏了,有办法修复么?

楼主(2025-05-26):
焊盘上的铜直接让焊锡给带下来了
这个线路板还有办法修复么?如何修复?

网友A:
原来焊盘旁边刮开绿油焊上,或者焊在同一根线上的其他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焊盘旁边刮开绿油焊上

绿油用什么刮

网友:
拿刀片或者一字螺丝刀都能刮开

网友B:
跟着铜皮走向直接焊在相应的焊盘上毕竟空间还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着铜皮走向直接焊在相应的焊盘上毕竟空间还够用。

这个线是市电220v

网友:
不用刮直接焊到底下焊盘上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挺危险的

网友:
直接焊这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这个还简单,遥控器被摔断了,焊好还是没反应,原来是多层板,内部还有线路

网友:
焊红圈这个焊盘不完了,原设计这里也是焊接输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还简单,遥控器被摔断了,焊好还是没反应,原来是多层板,内部还有线路 ...

什么遥控器这么高级,要2层板

网友:
哂哂,来个空心铆钉?小吋候穷就用硬纸壳做线路板(其实这个优点很多元件想怎么插就怎么插比面包板还牛,缺点就是受潮),铜丝背面焊

网友:
这个大空间刮下随便焊

网友D:
这还不简单,顺着电路断开位置焊上就行。但铜箔上的绿漆得用砂纸或刀片磨出铜色。然后先镀锡再拿线上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不简单,顺着电路断开位置焊上就行。但铜箔上的绿漆得用砂纸或刀片磨出铜色。然后先镀锡再拿线上去焊 ...

用砂纸或刀片磨出铜色,这个度要怎么掌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砂纸或刀片磨出铜色,这个度要怎么掌握?

这个油漆层很薄的,而且你短断裂的铜箔看起来很宽很牢固。放心大胆的搞,漏出铜箔的铜金属色能上锡就好

网友:
刀片刮到看见铜色,你就刮过头也没事,直接焊在同一线路别处更简单

网友:
你去B站看看cpu飞线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