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朋友们帮忙看看,EH-168B这个机子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5-26):
朋友的这个机子不能使用了,让我帮忙看看,我想着这种机子没有多复杂,就答应了,朋友送过来,试机,按开机键,震动3秒关机,拆开看板子有进水情况,有几个电容鼓包,更换鼓包电容后,通电试机报警蜂鸣,PIC集成块5V供电3.8V左右,断开PIC集成块供电端,电压恢复到5V,没有PIC集成块替换,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再一个这种集成块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写有工作程序?希望了解的朋友们,有空了帮忙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谢谢!第一块板子是两个可控硅,一块LM358,那几个是光耦,第二块板子是PIC16C72A集成块。

网友A:
5伏电源带不了载或者某路有短路,原机双线断电,找个5伏2A充电头代一下看正常不

网友B:
也不说下这是什么东西,如果单片机坏了,肯定有程序的,除了换板子没办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伏电源带不了载或者某路有短路,原机双线断电,找个5伏2A充电头代一下看正常不 ...

谢谢朋友的回复,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说下这是什么东西,如果单片机坏了,肯定有程序的,除了换板子没办法修。 ...

抱歉,忘了给朋友们介绍,这个是足部按摩器,功能具体不了解,我个人感觉这个机子就是可以加热和震动的功能吧,可能是PIC控制显示和模式,输出由光耦隔离,经过LM358,驱动两个可控硅,控制加热和电机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忘了给朋友们介绍,这个是足部按摩器,功能具体不了解,我个人感觉这个机子就是可以加热和 ...

阻容降压电路,查一下220V进线端几个猪肝电容是否容量减小,造成5V电压不足,换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电路,查一下220V进线端几个猪肝电容是否容量减小,造成5V电压不足,换掉试一下…… ...

谢谢朋友的回复,刚才使用手机充电器测试了一下PIC的那块板子,电流280毫安左右,我再看一下那个电容。

网友C:
这种个人护理类的电子产品找个理由别接,膈应的荒,单片机的话更别想了,如果找不到拆机件根本没得修

网友:
请教这机器是干什么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电路,查一下220V进线端几个猪肝电容是否容量减小,造成5V电压不足,换掉试一下…… ...

第二图最下边的阻容经过4个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给PIC板子供电,这个电容是684的,手边没有684的,就使用一个节能灯的864的试了一下,还是不正常,把拆下来的684的临时复原,现在完全没有输出电压了,看来就是这个电容容量不行了,准备去买个换上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个人护理类的电子产品找个理由别接,膈应的荒,单片机的话更别想了,如果找不到拆机件根本没得修 ...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这个朋友是老领导,不能推辞,真的修不好,他也不会埋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刚才使用手机充电器测试了一下PIC的那块板子,电流280毫安左右,我再看一下那个 ...

电流大呀,按按键有声音LED反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呀,按按键有声音LED反馈不

声音,LED都没有没有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呀,按按键有声音LED反馈不

刚才又试了一下,不带pic电路板,输出5V正常,看来就是pic集成块问题了,不知道pic的正常工作电压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不带pic电路板,输出5V正常,看来就是pic集成块问题了,不知道pic的正常 ...

红外接收拆下来再试试,它这个热底板注意220v电人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接收拆下来再试试,它这个热底板注意220v电人危险

好的,谢谢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