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红包淘的几个便宜元件 装一个温控焊台 总成本10元左右

楼主(2025-05-26):
温控器 正面

温控器侧面

固态继电器

装起来的样子

这是新买的维修佬还没用

网友A:
总成本10元左右,那 温控器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成本10元左右,那 温控器 多少钱。

有图有真相

网友:
20块钱的温控器,你3.3块到手,红包不小啊。

网友:
额,能有多便宜

网友B:
红包足够大的话可以零元购,可惜最近没什么好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包足够大的话可以零元购,可惜最近没什么好红包

618活动不是开始了 ?

网友:
加热板离塑料壳这么近 即使加了隔热垫 还是很热的

网友:
这不是我这里做热转印设备用的东西嘛。。。我连发热板都是现成的

网友:
你这红包 也是钱啊,,账不能这样算啊,

网友:
你是咋凑出来的这么大的红包

网友:
这个温控器不错呀,用红包3元拿下

网友C:
这种温控器性能还是不错的,就是质量不好!我也买过2只,都不好,拆开看了一下,再装好就不能用了,垂直焊接地方强度太差了,印刷板铜箔又细又薄,稍一弯曲就断了,重新焊接也不好焊,都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有真相

我也组合了一台,但是温控器怎么控制不住温度?温度过冲大,稳不住,温度值漂移不稳定,你的PlD怎么设置的?能指点一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温控器性能还是不错的,就是质量不好!我也买过2只,都不好,拆开看了一下,再装好就不能用了,垂直焊 ...

一样我花八块钱买的到手不亮,拆开发现两块板子连接处开焊了。加锡补焊正常了。

网友D:
没看到温度探头在哪,另外同问楼主是怎么搞到大红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温度探头在哪,另外同问楼主是怎么搞到大红包的

看图认真点,就看出来了。

网友:
ptc最高多少度

网友:
不错,一直在想怎样用一个废弃的电饭锅的发热盘,带调温和定时的那种,改焊台,就是面积有点很大,另外表面有弧度及细纹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