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电池不耐拆,一拆掉层皮,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5-05-26):
拆过好几次电池,不同型号的手机,
结果都掉了一层皮

怎么拆电池比较无损?

网友A:
双面胶问题,厂家根本就没想让你换电池,所以奔着一次性粘结用的。标准方法是用电吹风吹软,再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问题,厂家根本就没想让你换电池,所以奔着一次性粘结用的。标准方法是用电吹风吹软,再撕。 ...

吹多久才能变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