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种tf卡的耐写入性能怎样,每天写入8个G的数据,大概能用多久?

楼主(2025-05-26):
差不多8天一次覆盖,一年能覆盖50多次
tf卡维持这种高强度写入,可以用多久不坏?各位有相关经验么

网友A:
之前一个KINGSTON32的用了年半。现在128的HK已经用2年

网友:
买三星的行车记录仪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个KINGSTON32的用了年半。现在128的HK已经用2年

7x24写入么?

网友B:
薛定谔的寿命,杂牌的鬼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薛定谔的寿命,杂牌的鬼知道

乐橙是大华旗下的,不是杂牌?

网友C:
这种山寨的,随时可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山寨的,随时可能坏

乐橙是大华旗下的,不算杂牌?

网友D:
这已经算是玄学了,有可能是几年,也有可能是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已经算是玄学了,有可能是几年,也有可能是几天。。。

哪个不是玄学?

网友:
以你为准,谢谢。。。

网友:
杂牌子随时可能暴毙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橙是大华旗下的,不算杂牌?

分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个KINGSTON32的用了年半。现在128的HK已经用2年

每天写入量大概几个G?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写入量大概几个G?

10-12这样吧

网友:
监控专用卡还是比较耐写的,可以参考这张大华 S100 官方标称 3000 PE,这里我用来作为树莓派的系统盘,大概每月写入 100 多个G,这张卡支持读取 smart 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