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款电表带自动跳闸功能么?

楼主(2025-05-26):
费控是什么意思?
跳闸指示灯是干啥的?可以通过软件断电么?
红外是什么用处

网友A:
带跳闸功能的,接线就行。

红外是一种对外数据采集的方式,  可以贴红外采集器。

费控就是指可以通过余额归零,控制电源的供给。

跳闸指示其实就是费控继电器吸合了,此时的跳闸是被电表控制的结果。  如果换上不可控空开,虽然不可以切断供电,但是这个灯是点亮的,方便排查。

红外模式的数据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跳闸功能的,接线就行。

红外是一种对外数据采集的方式,  可以贴红外采集器。

红外读表器,可以读电表数据么?

网友:
没想明白,这种电表是不是应该与一个计费的服务器通信对吧,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要像比如CS之类的要配置服务器地址啊
如果 是自己家比如出租房一类的,要有多块这样的费控,是不是还要搞个服务器?

网友:
你这个电表是2013年的,打开下面有一个按键的那个面板,如果里边有两个按键开关,就可以进行改装清零,买一个USB转485转换器,然后通过“DLT645-2007”的软件进行参数修改。坛子里前几年这类文章非常多。

网友:
老人家里的电表前段时间就是欠费跳闸了,就是那个跳闸的红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