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没有信号维修二则

楼主(2025-05-26):
中午回家发现WiFi没有信号,路由器指示灯不亮,插座灯亮。找出万用表测路由器电源9V没有输出。先吃饭上班晚上再整。

晚上回家拿到这玩意,发现没有一颗螺丝,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用一把小刀放火上烧暴力撬开,万用表检测保险丝完好,220V整流二极管,电源芯片都没有问题
原来是次级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用一只快恢复管更换后修复。

最后封口用的是玻璃胶,就是这个样子好丑

后来淘宝上搜索这个9V0.6A电源5块钱包邮

        晚上回家家里老人说是电视没有信号,上网查询没有欠费,熟悉的WiFi也消失不见。找只笔桶路由器reset孔5秒不放,待路由器指示灯重新闪烁后放开,

打开手机设置,进入“WLAN”页面,站到WIFI信号最强又没有密码的那个就是你家路由器

输入路由器管理密码,最好有大小写不要太简单。将网线插入路由器的WAN口,进入路由器设置页面,重新设置选择自动,设置好5G和2.4G,5G速度较快但穿透力较弱,2.4G穿透力强,这里要说的是家里路由器设置为什么会丢失,可能是使用微波炉的缘故,也有可能是附近有人使用大功率电焊机。
         综上所述,同样是WiFi没有信号,第一次是硬件损坏,电源没有输出电压导致路由器不工作,通过更换路由器电源或修复解决,不用重新设置;第二次是附近有较大辐射(有微波炉或者楼上楼下有人使用电焊机),导致路由器设置丢失,需要重新设置路由器。

网友A:
低价包邮的电源,一般都是翻新的,外壳是新的,内脏是旧的电路板,质量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价包邮的电源,一般都是翻新的,外壳是新的,内脏是旧的电路板,质量可想而知。 ...

所以讲新的便宜货做工不如我这个

网友:
较大辐射之类的导致路由器设置丢失头一次听说,我觉得因电压不稳导致闪存数据紊乱更有说服力。

网友B:
百兆路由可以扔了,这种可以直接插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兆路由可以扔了,这种可以直接插12V电源

我现在用的就是双千兆,图上这个是300兆

网友:
分析的到位且详细,点赞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
高手啊,我都是一扔了之,不会修没有办法

网友:
很受启发,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