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POREE博锐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5-05-26):
没什么使用,平均每星期使用一次后并充满电,但是使用共计约二十来次电池就不太行了。

网友A:
220伏输入的变压好简陋啊

网友:
看起来貌似电池还没有电机体积大。

网友:
做工简单啊

网友:
有点太简单了

网友:
还是飞利浦的好

网友:
做工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伏输入的变压好简陋啊

电路估计在背面,反正功率也不大。

网友:
POREE博锐电动剃须刀做工简单啊

网友:
有山寨痕迹  厂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出的产品

网友:
空间太小,没有改装的必要

网友:
还真巧,我用的也是博锐的,换过电池还是续航不行,索性改成直插供电,再也没有充电和续航问题。

网友:
用得少电池容易挂

网友B:
每星期用一次,胡子不是得天天刮么?

网友:
看起来用料和做工都很差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种傻充式的电池寿命都不长

网友:
用的飞科,同款模具,照着坛内另一贴,改了锂电板,充一次电管好几个月。

网友:
本身就是山寨,绑名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星期用一次,胡子不是得天天刮么?

是的!我老头子发现胡子天天刮长的十分快,后来发现不天天刮长的就慢,经过实践一星期左右刮一至二次生长约1mm左右可以承受,反正我不泡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