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人剃须刀启动不了

楼主(2025-05-26):
自己用的超人剃须刀,之前开关坏了,更换了个开关,又使用没多久,剃须刀启动不了,量了开关没问题,电池也没问题,应该是启动电路坏了,但不知如何下手,麻烦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这种电子开关电路,受潮后可能会引起开关失效,用吹风机吹一会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开关电路,受潮后可能会引起开关失效,用吹风机吹一会儿试试。

知道了,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将电池直接接电机,看看能不能转,电机有没有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池直接接电机,看看能不能转,电机有没有卡住。

你好,电机没问题,试过能转的。

网友C:
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D:
质量好,在于质量稳定,工业产品的特点。

网友E:
万能宝有卖板子的,搞一块

网友F:
电路不复杂,顺着铜箔把草图画一个出来,首先无水酒精沾棉花清洗一遍,然后电吹风吹干

楼主:
已修好,图中画圈的那个芯片右上那个引脚因氧化,虚焊了,我重新焊了下,可以用了。谢谢大家指点。那个芯片应该是起开关作用的,太小了,看不清上面的丝印是啥型号,反正芯片没坏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不复杂,顺着铜箔把草图画一个出来,首先无水酒精沾棉花清洗一遍,然后电吹风吹干 ...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能宝有卖板子的,搞一块

本来也有这个想法,但想着改麻烦就想着能不能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好,在于质量稳定,工业产品的特点。

超人的质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是换一个吧

好用所以想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