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空载无输出,可用电炉丝 代替负载?

楼主(2025-05-26):
比如 标注,60V3A的,功率200W左右,用个220V 250W的加热管怎样?

还是 用多个大电阻  串并联 达到20Ω,功率在100W ,短暂试一下启动,这个可行吗?

毕竟电池组的 电阻很小

网友:
要加电压才可以启动输出,不是防逆的电源还有可能被充电器反过来的电压冲坏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要电池端有一定电压才有输出。试试看,不会坏,怕坏的前面串一个钨丝灯

网友:
不能。。。。把里面bt151短接掉能直接输出

网友:
用个坏电热壶当假负载差不多,电阻32欧左右,锯掉一半扔了,倒着放置

网友:
可以的,用一下看是否能转灯,然后马上拨掉。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要电池端有一定电压才有输出。  正解

网友:
有防倒灌的用可调电源30V左右隔离触发,负载用电炉丝。我是72V规格的,1200W及300W电炉丝,必须要测试最大电流、转灯电流。

网友:
空载无输出接负载也无输出,必须在输出节电压一定范围的电池,拆开里面顺正负极往上找有个3脚防反的,短接13脚

网友:
bt151是3脚防反的?短接13脚..,是不是也会在负极出现?前两天拆了个充电器,得焊上才能量到电压输出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果然负极有接BT151,短接BT151的12脚后直接有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负极有接BT151,短接BT151的12脚后直接有输出了

相当于一个开关管,没有接电池,这个151不导通,充电器没有输出

网友:
加电压才可以启动输出

网友:
只用电炉丝做负载实验不行的。
要在电炉丝的两端,同极性并联一个外接电源,比如是用12v的,以启动和开通防反接的单向可控硅,才会有输出。
要注意的是:这个外接的电源输出端,一定要串接一颗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在外接12v电源正极输出端这边,负极接到要实验的充电器正极输出端)。用以防止当充电器有输出时,高电压反灌外接电源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