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保捷源充电器的Z字形奇葩螺钉怎样拆?

楼主(2025-05-27):
没一样刀头可拆的,螺头类似一个风扇页面,又类似单向齿轮,用一字刀可以正向上紧,松开是斜面,用不上力。

网友:
哈哈,真的是防拆解螺丝
相当于搞了个棘轮在螺丝帽上,试试冲击螺丝刀吧,有点贵,也不一定有合适的批头
就是造了个一次性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剪子尖

肯定没用,一个斜面,一个尖头,不能卡稳的。

网友:
只能上不能拆,继续拧,打爆,或者根部用12刀头切割断开

网友:
有才的设计,给你搞成一次性的

网友:
既然是防拆螺丝,就用电钻在螺丝头中间打个小孔。搞掉螺丝头。

有左旋钻头更好。一般标准的钻头是右旋,相当于拧紧螺纹方向。

如果你能买到左旋,有机会反方向松开螺丝。

网友:
类似这种吧?

网友:
这是汽车牌照专用螺丝,怎么用到充电器上了

网友:
很常见的防拆螺丝
没什么好方法无损拆下来。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螺丝刀吧,不然的话,厂家又是如何拧下去的

网友:
防拆的最好方法是,里面灌满水泥。

网友:
就是不想让你拆,又没有超声波焊接设备,干脆整个防拆螺丝算了,比如方向机锁的螺丝,打紧后螺丝头就掉了,没有拆的工具,只能上电磨了!

网友:
再找个人撬壳,你用烙铁加热螺丝

网友:
试试U型螺丝头

网友:
厂家为了扩拆真是煞费苦心啊。

网友:
现在的人思维我想有点问题,不在内在质量上多进举,反到在偏门用力,搞这些有何用?

网友:
整这个有什么用呢,行家挡不住,外行拆不开。

网友:
用电烙铁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