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块钱的焊锡丝测试,再给希玛时钟温湿度计加个副油箱,顺便改个RX8025AC

楼主(2025-05-27):
前些天在淘宝买东西平台送的红包,也不知道买啥好,正好看见有这个奥鲨牌的焊锡丝,红包抵扣完之后只要一块钱。焊锡丝是65/35的,不是63/37的,直径0.8mm,标称重量30g

焊锡丝表面看起来还算比较光亮

卖家页面SKU标的是30g,实际是包括卷轴的重量,扣除卷轴的重量,估计焊锡丝净重也就20来g的样子

烙铁开300℃,焊了一排7个焊点,有的焊点还算光亮,有的焊点发乌,而且焊锡丝的流动性不是太好。如果焊接常见的63/37的焊锡丝,手感类似用手戳棉花的感觉,一戳就能到底,而这个奥鲨65/35的焊锡丝焊的时候,就感觉像用手在戳一块凝固了的猪大油,磨磨唧唧的慢慢才能戳到底。卖家那边也有63/37的焊锡丝,但是没有拿来做活动,要我说卖家应该弄一批63/37的30g的小包装的货,价格稍贵一点也不要紧,比如用完红包2块钱包邮,大家买了之后觉得用起来挺好,很大概率会回购大包装的焊锡丝。卖家拿这种65/35的焊锡丝做活动,不会有啥效果,焊锡丝给客户的体验太差,至少我不会再回去买这个牌子的焊锡丝了。

家里客厅有个希玛的时钟温湿度计,偶尔看一下客厅的温湿度和时间,温度比较准,湿度偏差比较大,而且时钟走时也不准,大半年能差个5、6分钟的样子

供电是一节AAA

机头没有螺丝,四周用卡扣固定的,手指甲划卡一条缝,然后撬棒转圈撬开即可

蜂鸣器的连接用的是两根弹簧

板子很简洁,这个时钟温湿度计买的时候很便宜,用完优惠券之后大概就是一两块钱吧,所以里面用的就是湿敏电阻和热敏电阻,没有用高级的传感器

板子的另一面,主控就是一颗牛屎,因为用了好多年了,和液晶屏导电胶条连接的触点氧化得也比较厉害

拆都拆开了,用棉签+酒精清洁一下触点

然后在转接板上焊接一只8025AC,准备替换原厂的晶振

原厂的晶振拆掉,然后板子上C6和C5两颗负载电容也拆掉

转接板背面贴双面泡沫胶,然后粘在液晶屏的背面

改8025的时候,3脚(Fout)离焊盘尽量近一点(布线越短越好),布线如果太长对高速时钟信号的影响比较大,走时可能会不准

库存里挖一颗XH2.54的3P胶壳

然后把这边的凸起切掉,因为后面会把这个胶壳粘在温湿度计的外壳上,有凸起会影响粘接

用钳子做好两个端子

如果准备插大电容,那两条线就插在最外侧;如果用的是小电容,两条线紧挨着就行

然后给胶壳用记号笔涂上颜色,便于区分正负极

给外壳开两个小孔,穿线用的

穿线和焊接都完成了,就可以把外壳合上了

然后弄点AB胶

把做好端子的胶壳粘在温湿度计的外壳上

电容我用了一颗日化的2200uF电解电容,耐压无所谓,6.3V的也可以,我这随手抓的一颗16V的来用。因为不太确定时钟温湿度计的耗电情况,所以本着长木匠短铁匠的精神,我选择当木匠,选颗大的电容来用

电子钟在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屏幕的字符会越来越暗淡,在换电池的时候,通常都需要在换完新电池之后重新设置年份、日期、时间和闹钟,这个比较烦。
那有木有啥办法不用重新设置呢,当然有啊,就像我这样,在时钟换电池之前,先在电池仓两端先并联一颗电容,电池会给电容充电,然后抠掉旧电池,在这期间电容会给时钟持续供电,保证短时间内时钟依旧正常运行,自己就可以从容的换上新电池,然后把电容再拔下来,这样一来换电池就不用重新设置时钟了。
为啥不把电容直接焊在电池仓两端呢,因为电容本身会漏电,相当于一个小负载,会持续消耗电池的电量,所以我们只在换电池的时候接上电容,换完电池把电容取下来就行了。
这种用电容充当临时供电的方法,适合功耗低+走时又非常精准的液晶屏时钟,那种LED和数码管的时钟功耗很大,不适合用这种方法,除非换成大的法拉电容或者直接怼可调电源
下面用可调电源模拟更换电池

可调电源设置输出电压为1.5V

实机测试:先接上可调电源,电源给电容充电,然后拔下可调电源模拟抠掉旧电池,此时是电容在给时钟供电,视频里2200uF的电容可以给时钟持续供电2分钟+,这个时间足够更换新的电池了,电池换完之后,把电容拔下来就行了。实际操作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人10秒钟之内都能更换完电池,所以电容也可以用小一点的,680uF以上的电容我估计都够用

副油箱好,副油箱妙,副油箱怼得时钟哈哈笑

EOF

网友A:
焊锡丝之前坛子活动也进过,免费的那个。

改造讲解很详细,很好的参考,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丝之前坛子活动也进过,免费的那个。

改造讲解很详细,很好的参考,值得学习! ...

谢谢坛友的支持,免费的焊锡丝是不是shua单的那个,在交易区的,我以前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的支持,免费的焊锡丝是不是shua单的那个,在交易区的,我以前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帖子 ...

是sua单的,还几个呢,其中的一个

网友B:
焊锡丝用量少,可以买进口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丝用量少,可以买进口的好用

同意,我买这个焊锡丝主要还是为了消耗红包,一天到晚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好,刚好看见了这个焊锡丝

网友:
说到焊锡丝,之前在厂里都用安立信无铅的。烙铁用205高频开315度。用的很爽很溜。回到家买的同款焊锡丝,936焊台,开320度一点都不爽不好用。。。。要开到350、380才爽。。。但是感觉温度都偏高了,助焊剂一下蒸发完

网友:
换电池的时候电池本来就快没电了,这电容并上去可能直接就让始终归零了

网友:
期待大佬把温度和湿度传感器换了,原厂这种精度非常低,特别是湿度几乎没有可参考性

网友:
35A应该是指35/65

网友:
表面看起来确实挺光亮   又入手了这么多   哈哈

网友:
商家也是可怜,精品推广自然效果能好很多,可又担心花销太大,如果样品价高了又没几个人会试用(大圣除外)。

网友:
起来确实挺光亮

网友:
时钟温度计改造的不错,用电容完美解决了换电池重新调时间的麻烦,8025小板有链接吗

网友:
8025现在多少钱啊?是不是比这个表都贵哟

网友:
折腾高手,天天可以去折腾、、、、鸟。

网友:
咱是不是可以多并几个小点的电容,放在盒子里面,更好看点。

网友:
转接板上焊接一只8025AC,替换原厂的晶振,现在走时准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表演!

电容缓冲换电池,还是插拔型的,有创意!
不如把电容插拔口做得隐蔽起来,放壳子里面,露出两个洞就好,美观防刮手

突然想到,电池快没电时,电力已经很弱了,此时插入电容给空电容充电,会不会瞬间抢走给时钟的供电电流,造成时钟瞬间断电,时间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