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烙铁回温功率测试

楼主(2025-05-27):
烙铁回温的话题坛里总有提及,但我从没测过。。。

楼主:
日本原产白光942,标的75W,用T12中的大热容WB2,开310度,放大锡饼上测回温功率,60W左右。。。

楼主:
白光A15版的951,开机56W左右,烫锡饼的功率在60W一70W之间,稍比942好点点,但942开机功率可达140W,热得快些。。。

楼主:
这些正规产品,都有功率限制吧?

楼主:
吃了没事做这些测试。。平时常用的XK-T12,,,用的苹果24.5V,2.65A的小电源,,一点都不比原装差啊,开机79W功率,烙铁头烫锡饼,能在50W一75W之间

网友A:
LZ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回温就是电烙铁持续的最大功率,一般都比额定功率低吧。

网友B:
看来自己组装的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回温就是电烙铁持续的最大功率,一般都比额定功率低吧。 ...

看主控板,还有电源强不强,,DIY的多多少少有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自己组装的也不错啊

自己组的也好用,,但寿命和防护方面就。。

楼主:
这个锡饼算大焊点吗?以上用的都是WB2的芯子,,,

网友C:
看到了老刘的diaomao 200锡丝架,哈哈哈,老刘的焊台不错,尤其是搭配D系列的210发热芯。

网友D:
目测工作台就是客厅上的茶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老刘的diaomao 200锡丝架,哈哈哈,老刘的焊台不错,尤其是搭配D系列的210发热芯。 ...

四月底买了他的C245十C210套装,他好像好多天忙的没发货,自己想想手头没原装JBC芯子,又退了,等手头有原装芯子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工作台就是客厅上的茶几

没工作台,只有老茶几或书桌,

楼主:
150W的T20还是强不少,还有个144W的TX1

楼主:
TX2是260W的功率,但我额定150W的台达电源最多只能跑到190W左右,只能受电源所限了。。。

网友:
这些都是可以的!!!

楼主:
白光934,51W,溶锡饼50W以内,还不错,这可是瓷芯烙铁。

网友:
我测回温功率都是烙铁头放冷水里烧水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