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认识这个8脚充电芯片的吗

楼主(2025-05-27):
请教高手,有认识这个8脚充电芯片的吗

网友A:
先往常见的40系列上猜

网友:
是协议芯片还是降压芯片

网友:
好像4056吧

网友:
TP4333  淘宝一搜就得

网友:
先猜猜
查查公司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TP4333

网友:
TP4333应该差不了。1.5UH电感 丝印TPxxx3也相近。

网友:
太厉害了,这么快就帮楼主找到了,佩服

网友:
看到TP4**3
楼上已经查出是4333了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往常见的40系列上猜

充电宝用的充放电一体板,不一定是TP40XX...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