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到一个麻绳保险丝

楼主(2025-05-27):
查了一下,这是个巴斯曼保险丝 bussmdl

网友:
这种保险少见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延迟熔断保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延迟熔断保险吧

哈哈,我不懂

网友:
这种真没有见过,什么原理?是靠中间那根药芯熔断的吗,那这个药芯有点意思哦

网友B:
我都怀疑是不是楼主DIY的,我孤陋寡闻,这样的真没见过。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保险管,其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怀疑是不是楼主DIY的,我孤陋寡闻,这样的真没见过。

哈哈,我用麻绳搓的

网友:
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
万用表上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复杂的保险管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C:
第一次见到,难道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
是不是麻绳里面包着保险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难道不拆开看看吗?

隔着玻璃看吧

网友:
它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

楼主:
哈哈,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是通的,没有损坏的话,建议通额定电压和标称电流,我想看看它的结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