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一个2块8毛多充电速度媲美品胜65瓦的车充,标题一定要唬人

楼主(2025-05-27):
最近先后买了3个车充,没有一个靠谱的,最差的券后10块多,上t宝买的,能显示小数点但速度死慢,已经退货卖家已签收还不处理…

接着多多上买了俩,一个品胜65瓦,35块多,一个不认识牌子,券后2块8毛多,两个实际充电速度差不多,品胜那个10分钟充进16%。

把那个2块多的拆了,很暴力,应该是拆废了,这货超出预期,有导热胶条将热量传导到铝壳,拆的过程使用了夹、撬、捶等技能,估计是无力回天了

网友A:
电感线圈的导线,是铜还是铜包铝的?

网友:
质量不错,链接分享一个

网友:
这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不错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做工一般啊

网友:
小米100W车充也就60几块钱啊,充电速度快得很

网友:
铝的90%以上,刮一下不影响

网友B:
负极簧片焊点严重虚焊!

网友:
正常,成本也不高。专用芯片配震荡线圈。应该大路货了。华为小米大功率无线充才是王道。方便实用比线充都快。

网友:
山寨货品质,这一种绿金电容器不耐用

网友:
同步整流  这价位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线圈的导线,是铜还是铜包铝的?

这个没研究透,大概率铜包铝,高频集肤效应+铜包铝降本增效,完美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极簧片焊点严重虚焊!

是被我捶裂的,刚开始以为是从尾部拆出,于是捶头部,锤烂usb口,后来发现是从前面插口处拆出,然而工序已不可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研究透,大概率铜包铝,高频集肤效应+铜包铝降本增效,完美闭环

应该是纯铜,铝弯折小半径容易断。没见到铜包铝绕在电感,玩具小电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极簧片焊点严重虚焊!

负极簧片焊点严重虚焊!负极簧片焊点严重虚焊!负极簧片焊点严重虚焊!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朋友

网友:
两块多有这个品质,还要什么自行车.换个USB A口,加焊一下负极焊点,找个外壳一装,还能再战江湖

网友:
做工还不错吧!!

网友:
芯片标注出来看看值得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