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产美的电磁炉MC-PF18B

楼主(2025-05-27):
美的电磁炉MC-PF18B,额定功率:
1800W,2003年产

网友A:
那时的产品质量不错

网友:
这东西,当年不便宜。驱动对管是不是集成在背面了?

网友:
早期的产品应该是铜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的产品质量不错

但,就是不耐用的。

网友:
变压器供电的电压范围比较小,驱动电压低点功率管容易不饱和导通

网友B:
那时候都是铜线圈,现在大多是很粗的铜包铝

网友:
以前5V、18V用的是小变压器,现在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
器件都老化了!!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都是铜线圈,现在大多是很粗的铜包铝

您见过“铜包铝”的线吗?铜色油漆包铝还差不多

网友C:
手里好几台美的电磁炉,都是线盘接头过热烧毁。
朋友给了俩老电磁炉,打算拆线盘替换铝线盘,是用原来的骨架重新缠绕好呢,还是直接用(改一下安装脚)?圈数差很多。现在2100瓦的圈数都是23圈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好几台美的电磁炉,都是线盘接头过热烧毁。
朋友给了俩老电磁炉,打算拆线盘替换铝线盘,是用原来的骨 ...

直接用,自己绕估计不好搞

网友:
里边的铜值点钱

网友:
这种老货的电磁炉是不是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