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我的点焊机线升级一下,结果效果惊人!

楼主(2025-05-27):
以前老站有制作,看了我的帖子好像我后改的超级电容2并2串没发过,一直再用0.15镍片问题不大,就是不能点0.2以上的就是点不上。初步怀疑线有问题,所以这次全部换新。线设计思路不走快接口,改为铜鼻螺丝直接连接,就像不走中间商直接对标厂家,省去中间环节。换了后整体效果显著,原来没改之前0.2直接干不动,现在都不在话下,而且还是不是最高档的情况下实验

网友:
去电黄铜夹头,有惊喜等你

网友:
接触电阻影响点焊效果

网友:
看来接触电阻的影响很重要,对于这种大电流来说

网友:
点纯镍可以么?

网友:
黄铜的电阻是紫铜的四五倍

网友:
这么大电流接触电阻影响大

网友:
从前有一个5000瓦的稳压器,还有很大空隙,打算做一个点焊机的,家里当垃圾卖了,玩电子的都这样,你一边收集你的家人一边处理还经常吵

网友:
效果明显啊

网友:
光使用的这些装备就不是我等入门级新手能用的。

网友A:
你这线怎么内阻还是这么大,我的30公分长8WAG的硅胶线 0.9毫欧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超级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线怎么内阻还是这么大,我的30公分长8WAG的硅胶线 0.9毫欧

我这个可是带着铜鼻子测量的,经过好几道呢

网友:
谢谢分享 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B:
黄铜夹头还是中间商,最大的错误是用3.2的钻头扩孔。

网友:
不走中间商直接对标厂家,省去中间环节

网友:
黄铜夹头买来添堵。

网友:
看起来线很粗   我打算弄个微波炉变压器的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夹头还是中间商,最大的错误是用3.2的钻头扩孔。

你觉得多大?原来的孔大概在3.1-3.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