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星VE760W,只亮一个电源灯,接电脑也不能进设置?

楼主(2025-05-27):
一台飞鱼星VE760W,之前还能进后台设置,拔掉电源后,再次插上后发现只能亮一个电源灯,按回复也没有反应,怎么搞也进不了后台设置了,是不是程序坏了,需要刷机啊!

网友:
看看电容器有没有鼓包,里面芯片供电对不对,长按复位30秒通电,不行就扔

网友:
挂了,不能启动了。

网友:
拆开检查下

网友:
哦豁坏了开机拆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