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羽博小风扇,锂电池竟然可以坏到这种程度。

楼主(2025-05-27):
这个风扇用了3年了吧,孩子吃饭喝汤用来散热的。用着十分靠谱,没有任何震动,吹风也很柔和。正常情况下,一周充电一次吧。大概大概。

大概半个月前,发现不耐用,充电几分钟就满了,能用一会儿。当时还以为是充电线有问题,现在彻底不行了。插入充电器显示充满,拔掉一动不动。得得得,看看吧。

拆开直接测量电池,不连接充电器,不摁开个,3.3v ,摁下开关,2.2v 。插入充电器 4.1v 。

坏的透透的。

难道是二手电池,羽博呀,大厂。插头设计,厉害。

早一段时间在车间捡的电池,好像是点动工具上的。还马马虎虎吧,换个试试

原以为电池上连接的是 镍片,看来不是,应该是不锈钢片,上锡效果勉勉强强。再加上,负极线路有点短,使用原电池的负极镍片,上锡效果十分不错,就像汽油滴在卫生纸上。夸张了哈。

风扇有点涩,加油

卡环已经扔掉了,利用磁铁保持位置,后期清洗的时候直接拉出来就行。

恢复,清洗,效果还行。

充电显示红灯。正常了。

网友A:
你手头的那些电池看着不怎么样

网友:
原机电池是福斯特长江电池,早期国产品牌充电宝经常用。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池,又能多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头的那些电池看着不怎么样

应该是吧?马马虎虎的小风扇能用就行,坏了就扔了。

网友B:
这么肮脏吹汤?锻炼身体免疫力!

网友:
搞节塑料管接上再增加一节电池

网友:
以前有一个手电筒电池更烂,正负极短路电压归零

网友:
搞个外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吧?马马虎虎的小风扇能用就行,坏了就扔了。

坏了改航模无刷套件,风力比自带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肮脏吹汤?锻炼身体免疫力!

看着脏,实际没问题。不信你看看风扇。
再说,人本来就生活在灰尘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脏,实际没问题。不信你看看风扇。
再说,人本来就生活在灰尘中。

嗯嗯嗯,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网友:
深圳比克的电池吧,看到BAK,不知道是不是.电池能用3年还是很不错的了.

网友:
小风扇电池充电几分钟就满了,一般是电池内阻大了,的确应该换电池了。换一颗电池又能征战几年。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这是我的羽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这是我的羽博

你这个小风扇开机扇24小时没问题!!开了外挂!!朋友,用不着拆移动电源啊,在移动电源上插一根充电线就OK了,为什么要折移动电源??

网友:
图片右边那一个羽博里面是双18650电池,不错,电池用得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小风扇开机扇24小时没问题!!开了外挂!!朋友,用不着拆移动电源啊,在移动电源上插一根充电线就O ...

移动电源的原主板和两节电池坏掉了,新主板太大装不进去,so

网友:
换一颗电池又能征战几年。

网友:
能无损拆的话,问题不大,以后再换个号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