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鱼星VE760W,只能亮一个电源灯,按回复也没反应!

楼主(2025-05-27):
飞鱼星VE760W,只亮电源灯,按回复按钮也没有反应,是不是程序坏掉了,需要刷机啊!

网友:
过保了厂家不管了,找不到刷机包。换一个吧。我这都换3个飞鱼星了。都是和你同样的问题。现在用锐捷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成静态地址

网友:
看看能不能通过WLAN线接上去刷机?

网友:
怎么不拆了看看?,反正这玩意都是坏的了,也不是半死不活的那种,情况也不会变得更糟,难不成楼主就只是上来问问,实际东西还在质保期内,还可以售后的?

网友:
这个路由器不好修亚!!!

网友:
这个外壳怎么和我以前用的一个ap一样啊

网友:
上TTL看看...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友:
100M 路由器,还值得修么? 官网也找不到这个硬件版本的恢复固件

网友:
遇到过好几个,没有排查出问题,只能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