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TH58TGT3V23BB8N 双贴 2258H U盘 卡pretest

楼主(2025-05-27):
各位好!

业余爱好,手上有两片多余的Bisc3 TLC 3V23,BGA152,ID=98,49,9A,B3,7E,F2,单颗1tb,4CE 16die,VCC: 3.3V VCCQ:1.8V,土狗Toggle。心血来潮想双贴在2258H的u盘上,找了些前人的帖子参考,做了些不专业的尝试,目前卡在Pretest。

尝试了两个软件版本:SM2258AD_MPU0620A_FW02J0UCAF,SM2258AB_FW02J0S86A_ROMS0621

请高人指点!

楼主:
不专业的修改了Flash.SET参数,也请专家和高人指点!

网友A:
你都贴了58HAD主控了,BootISP2258AD.bin这个也要设置成AD的呀,你给的截图不还是AB的

网友B:
bb8n比较特殊 颗粒内置ecc码片 58h开不了 58xt似乎可以 9082hp也能开

网友:
广大网友告诉我PS3111能开成功,但是速度真是大号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贴了58HAD主控了,BootISP2258AD.bin这个也要设置成AD的呀,你给的截图不还是AB的

谢谢提醒!我在用新版U0620A的时候AB和AD都尝试了,情况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8n比较特殊 颗粒内置ecc码片 58h开不了 58xt似乎可以 9082hp也能开

原来如此。

不懂什么是ecc码片,好奇为什么59xt2和58xt能开,唯独58h就不可以。看论坛前人的帖子似乎有人成功用58h开了,但不愿透露细节。

网友:
好像有专业AD的固件包吧,不用改的。楼主开成功后,公布一下啊

网友A:
2V23BB8N用58H AD是可以正常开的,我开过好几个,,,3V23BBN手里没有,不过据说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V23BB8N用58H AD是可以正常开的,我开过好几个,,,3V23BBN手里没有,不过据说也是可以的
...

可否讲一下开过的软件版本?我目前尝试的是SM2258AD_MPU0620A_FW02J0UCAF,SM2258AB_FW02J0S86A_ROMS0621,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讲一下开过的软件版本?我目前尝试的是SM2258AD_MPU0620A_FW02J0UCAF,SM2258AB_FW02J0S86A_ROMS0621 ...

SM2258:T0712A
SM2258AD_MPT1030A_ROMS0621-FW02J0TBDF

网友:
楼主开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T0712A
SM2258AD_MPT1030A_ROMS0621-FW02J0TBDF

感谢提示!
用T0712A里3v23的参数,添加到最新固件里依旧无限pretest

楼主:
依旧卡pretest

请教大佬,有解药吗

楼主:
目前找到的3V23的参数如下:
A129=Toshiba,1Tbit (16K),TH58TGT3V23BB8N_BiCS3_DDR300
Toshiba,1Tbit (16K),TH58TGT3V23BB8N_BiCS3_DDR300=98,49,9A,B3,7E,F2,3,08,20,0,5916,5916,2,9,0,768,2,16,1952,3,0,8F,27,10,4,5F,60,0,4,4,1,52,51,1,A2,0,1,0,0,C0,88,88,88,88,12,26,EE,EE,66,66,66,66,62,14,〗,,
实测仍旧是卡Pretest没有进展。
请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多谢!

楼主:
这是2V23的参数
A110=Toshiba,1Tbit(16K),TH58TGT2V23BB8N
Toshiba,1Tbit(16K),TH58TGT2V23BB8N=98,48,9A,B3,7E,F2,3,08,10,0,2774,2956,2,9,0,768,2,16,1952,3,224,8F,27,10,4,5F,60,0,1,2,1,52,51,1,A2,0,1,0,0,C0,88,88,88,88,12,26,EE,EE,66,66,66,66,62,14,〗,,

楼主:
这是另外一组找到的3V23参数
A129=Toshiba,1Tbit (16K),TH58TGT3V23BB8N_BiCS3_DDR300
Toshiba,1Tbit (16K),TH58TGT3V23BB8N_BiCS3_DDR300=98,49,9A,B3,7E,F2,3,08,20,0,12288,12288,2,9,0,768,2,16,1952,3,0,8F,27,10,2,5F,60,0,4,4,1,52,51,1,A2,0,1,0,0,C0,88,88,88,88,12,26,EE,EE,66,66,66,66,62,14,〗,,

楼主:
反馈:上面的参数测试有两种情况,1 check pretest fail,2 check pretest 闪退

目前测试的版本:SM2258AD_MPU0620A_FW02J0UCAF,SM2258AB_FW02J0S86A_ROMS0621,SM2258AB_MPT0712A_FWT0712A,
SM2258AB_MPT0617A_FW02J0T61A。开卡失败后debug里面read id发现ce地址会从00030移动到00020,并且会有部分id变化。

大概是我不会设置,暂时不研究了。有兴趣研究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C:
3V23+58H-AD主控肯定可以开的开了一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23+58H-AD主控肯定可以开的开了一堆了

感谢提示,又试了试设置,果然开卡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