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焊锡冠军视频,为何他焊锡不用松香也不用焊油?

楼主(2025-05-27):
直接焊丝一边熔化一边焊
这样子焊锡,是不是容易虚焊,或者焊点不够牢固呢

附件包含视频,大家自己看

网友:
因为他是冠军

网友:
他无论怎么操作都是最正确的。

网友:
有些焊锡内含有松香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用的是带松香的焊锡线。

楼主:
不是应该先熔化锡丝,烙铁头附着液态锡后再开始焊东西么

网友A:
假如不知道焊丝里面有助焊剂,那就还是不要再这里混了吧,多累。

网友B:
焊丝自带助焊剂太多了,少见多怪!

网友:
他用的是焊锡丝,内有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不知道焊丝里面有助焊剂,那就还是不要再这里混了吧,多累。

他用的是特制的焊丝么

网友C:
焊简单的板子为何要用松香,焊油?现在焊锡丝里都含有助焊剂,我焊板从来不用除焊锡丝内含助焊以外的助焊的,除非是焊烙铁焊不了的芯片必须用热风枪焊的才用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简单的板子为何要用松香,焊油?现在焊锡丝里都含有助焊剂,我焊板从来不用除焊锡丝内含助焊以外的助焊的 ...

中空的很粗的那种焊锡丝才带助焊剂?普通焊锡丝不带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丝自带助焊剂太多了,少见多怪!

怎么知道焊丝是否自带助焊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空的很粗的那种焊锡丝才带助焊剂?普通焊锡丝不带助焊剂?

你说粗是多粗?我用过最细的0.6mm的也含助焊剂的,常用0.8mm

网友:
冯世杰说过,不开车我也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先熔化锡丝,烙铁头附着液态锡后再开始焊东西么

是先加热元件电路板,再溶化锡。

网友:
锡好,自带松香,并且焊接不拖泥带水,普通人手法不好会反复在一个焊点拖来拖去,自带的松香用完就会出现拉丝的现象

网友:
除了锡条,但凡市面上没买到的焊锡丝,都是包含松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空的很粗的那种焊锡丝才带助焊剂?普通焊锡丝不带助焊剂?

正常的焊锡丝都带助焊剂,你那么高的家元分是咋混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