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迷你蓝牙5.0适配器......

楼主(2025-05-27):
这两天红包有点多, 用不完的买了个小蓝牙适配器

就是这个了, 我只用来连耳机, 所以5.0的应该够了吧

开始拆, USB头是一个卡子固定的

然后怎么办呢, 电路板拿不出来, 应该还有别的卡子

用力撬了一下, 上下两片分开了

一共4个零件

元件都在这一面, 省了两个电感一个电容, 还缺一个LED
芯片是蓝讯的, 这家打标很有个性, 从丝印根本看不出型号
丝印B1514B, 网上查了一下据说是AB5396B, 但是没有任何详细资料

好吧, 已经装回去了

网友A:
蓝牙适配器 我以前用来链接蓝牙耳机就遇到个问题,pci总线的就很好用,适配以后打开蓝牙耳机秒连接,系统声音自动走耳机,喇叭不再响。
但是我媳妇那台我用USB总线的蓝牙适配器,打开耳机连接始终有延迟,要等至少半分钟才能自动连接。
当时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不知道楼主遇到过没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适配器 我以前用来链接蓝牙耳机就遇到个问题,pci总线的就很好用,适配以后打开蓝牙耳机秒连接,系统声 ...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知原因。

我猜就是硬件通道优先权的问题,有些PCI是直通CPU的,而USB必须经过南桥,估计是PCI在系统层面优先权要大于USB。
我放弃USB的蓝牙了,买的是PCI 1.0  wifi+蓝牙。

网友:
这货能识别,但是连不上蓝牙耳机,用AX210网卡转接板插pcie的秒连,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有段时间蓝牙接收器1块9包邮。

网友:
手中还有两个十年前的蓝牙适配器,以前用XP、WIN7时还要安装驱动,自从安装WIN10后就不需要驱动了

网友C:
那个5.0只是型号吧,真的有蓝牙5.0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5.0只是型号吧,真的有蓝牙5.0吗

应该真有,蓝牙5.0芯片不贵

网友:
用来放插台式机连接蓝牙耳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真有,蓝牙5.0芯片不贵

不一定。要到设备管理器,里面实际查看的。现在这种虚报的多了。不能相信。
LMP值要9以上,才能是5.0。

网友:
蓝牙适配器用着还是挺方 便的

网友:
集成度蛮高的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呢,稳定吗?

网友:
上次买了个,驱动都装好了,就是连不上。仅退款了。

网友:
新买的电脑 发现主板没有无线连接WIFI的 模块。买个啥能补上啊?

网友:
不是 有个小软件可以从电脑里看主控芯片的吗

网友:
奇怪,5.3,5.4的比5.0的蓝牙接收器贵太多了。不知道速度差别是否值得。

网友:
小巧迷你,竟然还是硬封的

网友:
集成度真高,等也购个吃灰去!重点多少钱、在哪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