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漆包线电动刮漆器DF-08

楼主(2025-05-27):
废品站看见的。剪线了,这东西没见过、没听说过,应该是电动机维修店换漆包线用的工具。
好奇,就一起拿来拆开看看。

外壳看起来还好,内部做工真是一言难尽。

1、这是内部清理后,测试功能正常接好线的照片

2、内部一览,连接线都非常细,还好都是铜线

3、内部铜屑非常多,看来防护设计不佳

4、散热风扇的扇叶有缺损,但实际运行顺畅,与外壳没有剐蹭,不知道怎么回事

5、碳刷应该有多股软铜线与弹簧顶端的铜片连接,这个没有

6、电源线是三股的,接地线很细,而且悬空

7、三刀头,有磨损

8、刀架。停止时三个刀头张开,启动后靠惯性向中心闭合,这样各种直径的铜线都可以刮漆,不用换刀头

视频操作演示:

感谢欣赏

网友A:
这玩意能改成电磨吗?

网友B:
好东西啊,这下子折腾漆包线就快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能改成电磨吗?

那得换长输出轴的转子吧,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这下子折腾漆包线就快捷了

现在发愁的是电磁炉铝漆包线去漆!可恶的美的电磁炉加热盘太垃圾了

网友C:
建议上传一个几秒钟视频看下是如何刮漆的

网友D:
像耳机线这类线可以用么。好像还是没看懂如何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发愁的是电磁炉铝漆包线去漆!可恶的美的电磁炉加热盘太垃圾了

焊接铝才头疼,我买了锂电池,发现一只电极是铝,锡焊不了,合金焊接温度要500度

网友:
阿司匹林退烧片就能去漆何须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铝才头疼,我买了锂电池,发现一只电极是铝,锡焊不了,合金焊接温度要500度 ...

功率大一点的点焊机可以铝转镍。铝漆包线火烧就化、刀刮就断,网上买的去漆剂无效。也许就是因此,美的电磁炉的加热盘,接头是不去掉漆层直接铆接的,我发过帖,有拆解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上传一个几秒钟视频看下是如何刮漆的

好的,下午去录像,晚上补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耳机线这类线可以用么。好像还是没看懂如何刮的

有一定硬度才行吧。耳机线以前经常焊,用焊锡就可以烫掉漆层,时间掌握好,里面的尼龙线都不会破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大一点的点焊机可以铝转镍。铝漆包线火烧就化、刀刮就断,网上买的去漆剂无效。也许就是因此,美的电 ...

有脱漆剂啊

网友:
专业强的工具,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脱漆剂啊

网上买的小瓶脱漆剂,泡一夜也去不掉

网友E:
没大的用处,个人用不上,一年才能焊几次柒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大的用处,个人用不上,一年才能焊几次柒包线。

电烙铁350-360焊接就可以轻松软化绝缘漆上好锡,不过楼主好像是对付电磁炉的一把铝漆包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大一点的点焊机可以铝转镍。铝漆包线火烧就化、刀刮就断,网上买的去漆剂无效。也许就是因此,美的电 ...

现在的工业水平是越来越高了,火攻,刀砍都不行,关键是还魔法攻击免疫

网友:
专用工具,没见过,第一次见

网友:
应该是先止住漆包线线头不动,再沿线的轴向刮动而出去漆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