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推荐一款称心的直把式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5-05-27):
手里其实有握把式的电动螺丝刀,奈何体积大了点,有时候不是很方便。虽然也有一把9.9元包邮的直把式螺丝刀,但拆开看过,14500的锂电标称容量都只有350mah,塑料齿轮,直连电机,简洁明快的充电电路,完全没有工具控的感觉。

现在想入手一只直把式电动螺丝刀,金属齿轮、同心度好、扭力调节、螺杆锁死等都不可或缺,最好电池是可以直接更换的。
我看了一圈下来,满足条件的绿林有一款,价格110元左右,还有个佧镭三代,价格在120元左右,这两款哪款更好?不知还有其他品牌推荐吗?

网友:
直把式电动螺丝刀价位接近的十几区别没有多大

网友:
实在不好选就选价格好点的

网友:
直接上博世啊

网友A:
工具看用途工况的,,个人不推荐你买直柄的,因为都不好用,转速慢,没无极,电池一般都比较拉胯,价格基本100好几

博世外壳11元,开关尾插25元元,电机齿轮20元,起子机波箱25元,电池40元,充电器25元,也就150左右,就拥有一把媲美博世500元的扭力批,适用于各类工况,主要是带无极。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外壳11元,开关尾插25元元,电机齿轮20元,起子机波箱25元,电池40元,充电器25元,也就150左右,就拥有一把媲美博世500元的扭力批,适用于各类工况,主要是带无极。
...

找配件自己组装确实不错,关键是配件难得找齐。能告知各配件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我认为还行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i4/810157439/O1CN01kpNet224p73K85hRB_!!810157439.jpg ...

行个嘚,这种我用过几次,这玩意尺寸很大,估计得有30cm长,然后扭力一般都是固定区域,基本只适合产线打M3左右的螺丝,大了打不动,小了扭力调节也不顶用,还不能当手动拧,没轴锁。也没自停,优点就是扭力档位比较精准,校准后适合产线用。

网友C:
直柄一般来说不如枪柄好用

网友:
枪柄手感好多了

网友:
博士GO2、3都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柄一般来说不如枪柄好用

杂牌的不说,品牌的现在多如牛毛

东成、大有、威克士、威威、得力、小猴、世达、博世go、SKIL、威汉、美耐特、绿林、德力西、松下、宝工、正泰、史丹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看用途工况的,,个人不推荐你买直柄的,因为都不好用,转速慢,没无极,电池一般都比较拉胯,价格基本 ...

这个手搓确实不错,大佬要给个参考链接就更好了。

网友:
多多上找下初新的,价格好过你找的,功能还可以

网友D:
同鼎呀,我买了一个,比威克士242好用,最小扭矩两手指能夹住,用来维修电器这些比较好用。

网友:
pdd上有史丹利,才70多,看着不错说是微瑕,但不知道瑕了啥,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目前用着同鼎的。不错。
7.2v的,直把。送和wx242一样的批头套装。最小扭矩可以拧很小的螺丝。最大7n。

网友:
我买的绿林的,然后买了个维克士的批头盒子,但有点不合适,拿刀把里面的位置修了半天才能装下螺丝刀,如果再让我选,我选维克士242,虽然没用过,但他自带收纳盒,虽然贵几十。因为绿林虽然同心度好,但也没那么好,但同心度也不是太重要的指标,再是批头带卡扣锁定,是优点也是缺点,前面不带灯,如果绿林自带收纳盒价格相对便宜,应当是先绿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鼎呀,我买了一个,比威克士242好用,最小扭矩两手指能夹住,用来维修电器这些比较好用。 ...

拼多多搜不到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