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散热器和CPU连在一起了,分不开,怎么办

楼主(2025-05-27):
拆散热器,竟然把CPU也带下来了
如何把散热器和CPU分开呢?

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么

网友:
可试着用电吹风软化硅胶,待硅胶软化后,再轻轻地将CPU试着拔下来

在处理过程中,务必小心谨慎,CPU或散热片造成损坏。如果不熟悉操作,建议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电吹风软化硅胶:

用的是普通硅脂,用的不是硅胶,为何也能粘到一起

网友:
细线细线细线细线细线

网友:
刀片刮掉旁边硅脂,用细线切割,没拆下来之前先转动一下散热器可能就不会这样一同拔下来了。

网友B:
不会吧!你的扣子还没有摘下来,或摘得不到位。

网友C:
一开始就跑cpu满载搞热,然后散热片螺丝下了,稍微旋转侧揭。
现在用电吹风吹热吧,旋转,不要硬揭,温度120以下

网友:
把u固定在底座上,然后转

网友:
放冰箱中急冻再转动看能取不,最后不行再拿线来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你的扣子还没有摘下来,或摘得不到位。

一直这么拆散热器,不知道这次为何直接CPU一起下来了

没动扣子啊

网友D:
从am2开始,我就习惯每次拆散热器肯定先左右拧一下,再拆扣具,从来不会沾一起卸下

网友:
这么老的CPU,也该换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就跑cpu满载搞热,然后散热片螺丝下了,稍微旋转侧揭。
现在用电吹风吹热吧,旋转,不要硬揭,温度12 ...

赞成,建议就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am2开始,我就习惯每次拆散热器肯定先左右拧一下,再拆扣具,从来不会沾一起卸下 ...

呵呵,给你一个赞,好聪明的人啊!

网友:
这个不是AMD的老传统了,加热,左右扭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之前迷迷糊糊干过同样的事儿,检查一番看没问题又装了回去,让电脑运行一会儿等硅脂融化了再关机拆散热器

网友:
左右轻轻的扭,扭的辐度越来越大。

网友:
以后开机几分钟,再拧一下,直接拔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问题不大    针脚没有掉吧

网友:
反过来放煤气灶上烧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