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准备拆个墙,用了18年的志高空调有点点噪音

楼主(2025-05-27):
两台志高空调有18年了,外机有点噪声,住3楼,有高空,所以想从飘窗这里打个门洞,做为空调检修口,有门洞后就方便检修维保了,以后换换发财电容,清洁外机啥的就方便了,看了一下飘窗上面没东西,飘出去大概80公分,有开过门洞的兄弟吗?要注意什么?问过物业说不能开,但确实不是承重墙啊。想偷偷自己用电锤开个大约能让主机进出,方便以后能换新空调约40X100CM高的门洞,可以吗?有搞工程方面的朋友吗?请指教?

网友:
不折腾,安全第一,开口还增加噪音,有问题了花钱请专业的,安全绳要正规的才安全

网友:
同意2楼老哥,不折腾,真有问题了花钱来解决

网友:
其实装修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
同意大伙的,花两钱解决为好,和阳台外边开个门,也不是啥好事。

网友A:
没看懂,最后1张图上不是有门的吗,没有门外机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B:
  18年了  不换新 ?

  那个位置拆百叶窗也很简单

网友:
开始不经意一看,还以为是拆卸防火墙哩。
请专业人士来看看,他们能像医生一样,能找到问题所在。最好不要大动干戈。

网友C:
可以用云石切割机加水开进去

网友:
确认不是承重墙,不是现浇墙体,楼主又有动手能力,我认为还是可以改,拆掉墙体后封漂亮点不会影响美观,需要维修保养空调外机的确方便安全很多。

网友:
同意2楼,开洞之后,噪音会非常大,想隔音还要装隔音玻璃门窗,又要一番折腾,没必要

网友:
空调的噪声和这个墙有关系吗?

网友:
开了窗你更后悔,噪音更大更烦人,花点小钱请人修理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个人认为你拆了个更大的窟窿出来会音漏现象更大。。。结果也许还得不偿失,所以楼上各位说的找个专业人士维修一下空调机兴许更好

网友:
要我肯定开道门,把空调机位改造成储藏室
然后空调移到下面的平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最后1张图上不是有门的吗,没有门外机怎么装进去的

最后一张是网上借的图,想开一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年了  不换新 ?

  那个位置拆百叶窗也很简单

老志高空调制冷刚刚的,没有修过,查了一下现在的新变频空调,网上骂声一片,过保必坏,有些甚至坚持不到保修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年了  不换新 ?

  那个位置拆百叶窗也很简单

封窗了,有护拦,比较麻烦,走外面有高空费,而且想自己维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云石切割机加水开进去

我的800瓦的大电锤,开个12墙的洞应该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