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下关于Dell LCD竖条纹故障

楼主(2025-05-27):
前一周才参考网上视频把小米手环修好,今天Dell 2007FPb又出了竖条纹故障,真的是命运多舛。。。
好吧,故障比较有特点,刚好是左侧1/4-1/2的部分有竖条纹,会闪烁,条纹不一定持续出现,有时候也会正常一下
个人推测是排线问题,现在刚把排线后盖拆开,大家帮忙出个主意

网友:
排线贴胶带,让几根线不通,但是哪里几根要自己慢慢试

网友:
用水擦过?液晶屏下方最怕水。
貌似是线路板和玻璃之间的连接有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解决不了,只能买新的了。

网友:
排线引脚擦一下看看

网友:
刚修完,这种基本是排线问题。。看这个显示器有些年头了,花钱压排线不值得。。。如果屏那一头出了问题,只能机器压,板子这边的话,还可以焊焊试试,但是现在屏很便宜,没啥维修价值。

网友A:
废品站20就能收个2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20就能收个24的

重点是方屏,4:3的还是看着更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