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Thinkpad T580换电池

楼主(2025-05-27):
接到母亲大人的反馈,她在家常用的笔记本电脑电池越来越不耐用了,充满电也就用1个小时左右。
于是检查修理一番。
这是一台快10年的Thinkpad T580,也是淘换的二手洋垃圾,价格不贵
8代I5处理器,8G的内存虽然小了些,不过也够用。还有个1T硬盘。

进入系统,查看一下电池情况。
T580这个机器很有意思,它有俩电池,一个外置可更换,还有一个安装在机器内部;
平时这俩电池可以协同工作,也可以独立工作,还可以一个一个的轮流工作。
原来以为是外置电池时间久快挂了,没想到进入电池管理器发现是内置电池不行了。
这是电池信息,上面的Primary是外置的可拆卸电池,
下面黄色的Secondary是内置电池,可以看出电池已经衰减50%了,实际容量只有设计容量的一半。
而且目前这两个电池是处于轮流放电的模式,即内置电池先放电,等他放电完了外置电池开始放电。

看看电池详细信息,2018年的电池,跑了1034个循环;
对于一般锂电池来说,大概有500次深循环寿命吧。

提示信息,电池已经老化,容量衰减了。

既然电池已经老化了,那就更换吧,开始拆机
把电脑关机断电,翻过来,取下外置电池

这个外置电池是薄电,似乎还有更大容量的,但是这个电脑基本都是在家用,
更换大容量电池没有必要

T580绝对算是容易拆机的Thinkpad,只要拧松后壳上可以看见的所有螺丝,
后壳就可以打开了

螺丝都松完,用个螺丝刀沿上下壳的接缝划一圈就可以把卡扣打开了
不用担心留下划痕,因为这些卡扣都非常松,还没等划痕出来,卡扣就松开了

打开的后盖

每个螺丝都有防掉的垫圈,这个细节非常实用

右下角的内置电池,已经鼓包了
电池电压15.28V 容量2.095Ah,是4个聚合物电池串联而成。

拔下电池排线

松开5个电池螺钉,电池自己就跳出来了
这个电池不像手机里面的电池,用了很多双面胶固定
松螺丝的时候发现螺丝张力非常大,因为电池内部胀气,这5个螺丝承受了很大拉力
还好没有把固定点拉坏了

取出电池的电脑

拿出买的新电池,这新电池说是联想原装,但是看着不太像
而且就不到80块钱的价格,也不会是原装。
不过对于一台老电脑来说,是不是原装无所谓,能用是关键。

新电池

发现型号有细微差别,原电池的型号是SB10L84122,新电池型号是SB10L84121
而且新电池容量比旧电池要小145mAh

虽然型号有些许差别,但是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用螺钉固定好电池,插上排线,扣上后盖,拧紧螺钉。
先不插电源适配器和外置电池,顺利开机。

看看电池信息,全新的电池啊,就是还没充电

电池信息也能读出来,从Barcode看,这应该不是一个原装电池。
而且再往下的序列号和贴纸上也对不上,不过这些就无所谓了。

充电半小时看看,充电器的温度直线上升,到了60+℃,说明没偷懒。
电池充电功率32.55W,折合充电电流约2A,差不多1C倍率充电。

放电也没问题,电脑没有任何异常。

至此,这台T580电脑电池续航不足的问题完美解决,还能再用几年。

谢谢观赏,完~

网友:
厉害了,我拆的话手一抖排线就断了

网友:
竟然两块电池,头回见啊...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友:
好几个型号  是这种  双电池的

真没有换过  这个   内置电池

网友A:
现在的电池容量都可以的,就是不知道循环多少衰减

网友:
这电脑保有量应该比较大

网友:
看起来还是换电池比较稳妥

网友:
我2台T450的电池还没有换过

网友:
里外两块电池,头回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池容量都可以的,就是不知道循环多少衰减

不是容量可以,而是现在的功耗明显小了很多很多。

网友:
这东西不好整啊,楼主手工了得

网友:
你的爱国想怎么是内置电池?我的从后屁股就可以扣下来,然后网上买了一款。轻度使用能待机将近两天,已经满意了

网友:
竟然两块电池

网友:
楼主查看电池状态,用的是什么软件,说说嘛!谢谢

网友:
拆都拆了,为什么不来个清灰换硅脂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手艺了得!

网友:
2块电池还挺有意思的.
我的第一台小红帽笔记本是IBMT42,100块卖掉了,去年收拾东西又发现还有一套拓展坞,又卖了200多块钱。。。。。

网友:
厉害了 两块电池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挺强的,双电池的现在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