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个电子负载

楼主:
两三年前做了个C245焊台控制板,焊好也上电试了亮屏,没有插烙铁头测试,原因当时看到好多人测试烧烙铁头,而且烧的不亦乐乎,我就放弃了放一边了,年前时做了台开源的九号焊台用着相当不错,所以之前那个控制板就彻底废了拆了,于是把屏幕拆下来想着把这个屏幕利用一下,在立创开源那看着个电子负载贴子,看到屏幕是2.0寸ili9225的屏可用,我的正好是9225的尺寸2.2寸的,引脚及不一样,排线也是另类的,并且那个PCB超了薅羊毛尺寸了,就帮PCB分成两块,先是重新改了一下做成单独的控制板打了样,然后功率板做成一块,功率板最终还是超10cm了,板子焊好上电一次点亮了,去注册了一下,接下来把两块板拼一起,用了一块环氧板做底板,组装后比较完美,再就是根据资料大概校正一下,测试了一下不错,2.2寸的屏幕终于又利用上了。大概传几张图片。

网友:
没这本事,只能羡慕和花钱买了

网友:
包邮一个过来,给我玩玩、、、、鸟

网友:
老厉害了~我看了之后都不知道固件在哪里,怎么烧录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自己搞太累人。

网友A:
我也整了个双管的

网友:
这个得需要配件和工具齐全。。

网友B:
这个之前看过,没有仿制,给个资料我也仿制一下

网友:
确实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整了个双管的

那么大的散热器,散热如何。

网友:
8楼的散热器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之前看过,没有仿制,给个资料我也仿制一下

我这个屏幕接口与开源那边用的不一样,你有没有这个屏?没有的话买这个屏比开源的屏贵多了。

网友C:
我的也快要也炉了,就等屏座子和XL4001E1电源转换芯片(想直接用1117ADJ改的,但手里没有外围电阻)。
我这个是35包邮买的别人焊坏的全套,板子被上家焊的一塌糊涂,满板的焊油,阻容元件虚焊,掉焊盘,屏座焊盘有断的有松动的,屏座烫坏,8050三极管焊断脚的…………
到手拆掉所有元件,洗板,补绿油重焊元件(也有立创重新打板的打算的)
22PIN 的屏,ILI9225G驱动的屏

坏座了,断脚的三极管

洗干净重新焊元件

拆了个变频器的散热片来用,这个散热片用在单管上应该轻松压住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快要也炉了,就等屏座子和XL4001E1电源转换芯片(想直接用1117ADJ改的,但手里没有外围电阻)。
我这 ...

看起上家那个屏幕座子搞不定了,上点锡风木仓吹上就行了。我没有XL4001与5V那个芯片,不想买就把这两处的电路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整了个双管的

散热器不错,我也有个差不多这样的热管散热器,改天找一下安上试试效果肯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快要也炉了,就等屏座子和XL4001E1电源转换芯片(想直接用1117ADJ改的,但手里没有外围电阻)。
我这 ...

看起来上家屏幕座子搞不定了,焊盘少上点锡吹上就行了,比烙铁焊好多了; 那个XL4001与5V那个芯片我没有,不想买就把那两处电路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上家屏幕座子搞不定了,焊盘少上点锡吹上就行了,比烙铁焊好多了; 那个XL4001与5V那个芯片我没有, ...

XL4001也是为了兼容宽电压,刀刀大佬原版电路中可以直接用7808,或者1117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4001也是为了兼容宽电压,刀刀大佬原版电路中可以直接用7808,或者1117换了。 ...

我改成me3116了,输出也可以改为想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