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6种烙铁头大小对比 包括C210和C245和T12

楼主(2025-05-27):
我的烙铁经历简单的概述是从936,到T12,再到C210的。
今天整理了一下常用烙铁头的大小对比图,仅发热芯和烙铁头集成在一起的款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对比一下。
尺寸仅供参考,不同厂家会有一些差异。

网友A:
自己手动画的图???

挺直观的

网友B:
我以为是实物对照。。。

网友B:
我有4种白光芯子实物对比。。。

网友C:
115飞线真不错

网友:
120和210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5飞线真不错

眼神挺好啊,手也不抖。

网友D:
老铁,支持一把

网友:
C115居然比210还要小一半,头是够小,但不知功率如何。图上那么粗的线,T12也就可以了。

网友:
看用途吧,修手机肯定是越小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手动画的图???

挺直观的

网上找的图 然后自己做的尺寸和比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实物对照。。。

没用过那么多 手里只有c210和t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4种白光芯子实物对比。。。

长见识了

楼主:
看样子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铁,支持一把

烙铁支持一把!

楼主:
根据jbc介绍,c120是电镊子专用。

网友:
我看抖音上牛人已经很多很厉害了,比如移植苹果字库,更换iphone最新款cpu,都是在显微镜下操作!

不过细想起来,这些人再牛,也牛不过富士康生产CPU的工程师,富士康工程师再牛,也牛不过荷兰阿斯麦工程师,阿斯工程师麦再牛,也牛不过苹果设计的cpu和苹果os操作系统……